[音响] 废品回收站捡的双龙柯兰多的导航车机,求恢复导航软件(已成功)

楼主(2022-11-27):
如题,用一些废纸箱和矿泉水瓶换的,找不到厂商标识,只有一个“唐山启明科技有限公司”的标签。这台机看上去挺新的,看按键磨损程度,像是没用过,直接拆下来的,各种接口标识非常清楚,非常适合后期改装。简单试了试,收音和DVD是正常的,导航不能用,SD卡和TF卡均无法识别。这机器没有拆修过,不知是SD卡插槽有问题还是需要专门的软件?还望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补充一下:这机进入系统信息设置的密码为:“3333”。试了好久才测试出来的,希望对其它坛友有所帮助。

网友A:
卡文件格式不对,格式化成fat32试试,这个应该是wince的,那种通用的包就能用

网友B:
可能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实时路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文件格式不对,格式化成fat32试试,这个应该是wince的,那种通用的包就能用 ...

SD卡是FAT32的,用的是凯立德的导航软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实时路况。

感谢回复,也是封在家里,没事研究一下。

网友:
已经太老了,硬件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卡是FAT32的,用的是凯立德的导航软件包。

看看触点
或许接触不好
还有些只支持特定的fat32
有u盘接口的话看看卡插读卡器上插u盘接口能否识别,里面放几首歌到播放页面看,插u盘接口大概率选择导航的界面看不到,但是如果能放歌说明那个文件系统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
没有gps信号,需要GPS天线

网友:
屏幕看上去很好,不过应该是不好改装。

网友:
能插U盘就行。老老实实放歌,导航在家也用不上,除非你买台和这个导航匹配的车车。

网友:
是不是GPS天线没有插上收不到信号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手机导航更好用些。

网友:
要与系统配套的文件。网上慢慢找罢。

网友:
放在家里也用不上导航,而且这种都是要用安装包才能更新的,很麻烦。

网友:
换成是我的话导航不能用就算了,能收音放音乐放视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触点
或许接触不好
还有些只支持特定的fat32

感谢提示,我刚才把它拆开了,发现SD卡板与屏控制板是垂直焊接的。仔细观察焊点竟然有裂缝,调整好位置重新焊好后SD及TF卡均可以识别了。可以播放SD卡中的MPG视频,在TF卡上安装好了凯立德导航软件,也可以进入了。目前没有GPS天线,不知GPS是否正常,是否需要改变端口及波特率?就算成功了吧。

网友:
手机干掉一切了,有手机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支架而已。

网友C:
这种直焊的方法真不行,已经遇到好几个类似问题的,在车辆行走震动情况下,很容易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直焊的方法真不行,已经遇到好几个类似问题的,在车辆行走震动情况下,很容易脱焊 ...

感谢提醒,看来还是得用几条软线连接才好。

网友:
折腾完了吗?是不是可以吃灰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