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锂电池代替cr2032需要怎么降压

楼主(2022-11-27):
这种小遥控用锂电池代替cr2032怎么降压,直接用会烧牛屎。已经烧了一个了

网友:
串两个4148二极管,还不行就增加数量,或者不嫌静态电流大,用LDO的3V低压差稳压IC

网友A:
串几个二极管,至于串几个看你要多少电压了。再串个10欧20欧的电阻限一下流。

网友B:
用最常见的1117就行

网友:
4007有0.5V的压降,充满电以后是4.2V,要串两个,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电压下降到3.5V甚至更低,只需要串一个,串两个电压就不够了,这就有点难了

网友:
我的几个空调遥控器2节的,全部改成锂电池了,直接用没事,一两百那种小容量的内阻比较大。

网友:
囤几个XC6206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最常见的1117就行

这个静态电流有点大。建议HT7330

网友:
电池只冲到3.7v,这样也许能直接用,电池还更耐用,不行再串一个1n4148

网友:
6206挺好的,自放电2ua,功耗很低,我也用这个改的万用表供电

网友C:
这遥控器很费电的么?

网友:
串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串一个应该也不至于烧遥控器,遥控器对电压不是特别敏感。LDO模式有静态电流。

网友:
如果4v上下就烧芯片,串联2极管也靠不住,2极管稳压区间需要有相应电流配合,如果达到这个电流之前已经烧掉芯片了,串联2极管还是无用。

网友:
简单就串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几个二极管,至于串几个看你要多少电压了。再串个10欧20欧的电阻限一下流。 ...

还可以再加个小电流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
学习到了新方法,谢谢!

网友:
LDO 比较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遥控器很费电的么?

倒不是费电,一个CR2032能用三个月左右。手里有很多小锂电池想废物利用

网友:
同样的需求,不知咋弄

网友(2023-01-19):
串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