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开关维修 求助

楼主(2022-11-27):
一个工匠无刷吹风机开关接错线冒烟   拆开看也没东西可烧的啊  但线接正确了就不能用了  这冒烟烧的是哪里啊  开关里面也没元件可烧啊

网友A:
黑色的应该是碳膜,看看是不是烧了吧

网友B:
刚才是怎么加的电,现在就怎么加,看看到底烟从哪里冒出来?

网友C:
用万用表顺线路慢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应该是碳膜,看看是不是烧了吧

我想的黑色的也是碳膜电阻  要是这个烧了就没得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是怎么加的电,现在就怎么加,看看到底烟从哪里冒出来?

就那几根小排线接错了  之前都不记得怎么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顺线路慢慢找。

里面就几个金属触点  再就是那小块电流板了   冒烟挺大的而且气味难闻   拆开也没看到有烧焦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那几根小排线接错了  之前都不记得怎么接的了

那就别追究了吧

网友D:
那么大二极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大二极管烧了

二极管没烧  估计是主控烧了

网友:
二极管挂了吧拆了就好了

网友E:
防反接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反向并在输入电压上的,正负极接反时二极管导通拉低电池电压防止烧坏后面的电路,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短路直接扣掉不要了,后面的主控板估计悬
当年我闲鱼买了个伊拉克成色的松下电扳手,有刷机,卖家视频里是能转的,到手没有电池,正负极接上电瓶不转,以为接反了,反过来接直接冒烟,后来拆开发现二极管击穿短路,大功率mos管烧毁,然后不转的原因也发现了,两个碳刷有一个的弹簧被挑起挂在一边,卖家说可能是快递运输震动所致,我信你个鬼,然后退货不给退,说我反接烧坏了
最后是让卖家退了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防反接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反向并在输入电压上的,正负极接反时二极管导通拉低电池电压防止烧坏后面的电路 ...

买二手直接上电隐患大

网友F:
烟从哪里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反接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反向并在输入电压上的,正负极接反时二极管导通拉低电池电压防止烧坏后面的电路 ...

这个二极管没问题  我正负电源没接反的  这是那排线接错了 估计主控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烟从哪里冒出来?

烟是从开关里面帽出来的  还很刺鼻   估计是那种烧焦润滑脂的味道   但拆开也没发现哪里有烧焦的痕迹  真的怪

网友:
把接线位置的胶扣掉,清理干净,再目视检查。用万用表通断档跑一下线路,特别注意你眼看过觉得没问题的地方,仪器才能检测出来,过孔烧断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开关也没什么东西,就这样短接里面的三个开关测试,细线有供电的测试一下是否有电压。保不定主控都有问题,细线你都能接了,再深入研究一下开关电路,根据原理测试。另外细线最好整线连接。

网友:
这个开关也没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二极管没问题  我正负电源没接反的  这是那排线接错了 估计主控挂了

烟从哪里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