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点失败的小音箱维修

楼主(2022-11-27):
邻居的一个小音箱,说坏了计划扔,我说修一下,以为是线断了。试的翘面板,下不来,又试的翘板,更下不来,于是一气之下用破坏的方法打开了。发现真确拆开方法应该是去掉网,去掉喇叭。不过网也是胶水的,去掉也基本废了。电源线地和音频地公用。测量5伏送到电路板了,没声音,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A:
搜一下这个芯片,一般是数字功放,看有没有静音脚什么的,还有喇叭电阻也量一下……
反正当死马医,学习经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这个芯片,一般是数字功放,看有没有静音脚什么的,还有喇叭电阻也量一下……
反正当死马医,学习经 ...

8002,乙类不是数字的

楼主:
网上数字功放模块1块多,已经下单了。后来想,所有的音箱不都是先做箱体,在装喇叭,在装面罩吗,当时懵了?

网友B:
很垃圾的音箱,芯片也不咋地,估计喇叭也不好,看起来很像门铃的那种垃圾喇叭,估计声音大了就破音,完全没有必要修了,整个音响完全看起来像是赠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垃圾的音箱,芯片也不咋地,估计喇叭也不好,看起来很像门铃的那种垃圾喇叭,估计声音大了就破音,完全没 ...

修的是情怀,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不知道这小音箱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垃圾的音箱,芯片也不咋地,估计喇叭也不好,看起来很像门铃的那种垃圾喇叭,估计声音大了就破音,完全没 ...

只要有声音就可以的用户,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不追求hifi,能看电影,坏了就扔。而且现在20包邮的塑料音箱效果比想象的好,这个还是木制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有点收获,有时间也拆拆自己没有扔掉的机箱看看。

网友:
自由国度的音响,修好了必然先播放一首 自由飞翔

网友:
应该测一下各脚电压,我有一例就是贴片电容短路以至无声

网友:
这种喇叭箱也就听个响,不要奢望能出好的声音。

网友:
扔了吧  扬声器太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