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偶然间获得一块雅马哈DS2416声卡,做工不错,求驱动

楼主(2022-11-27):
偶然间获得一块雅马哈DS2416声卡,做工不错,另外想求助万能的坛友有没有这块卡的驱动,谢谢!

正面照,有6块大芯片

背面照,有不少缓存,这卡还有运算能力?

输入输出接口,上面两个是R/L输入,中间数R/L输出,最下方是数字输入输出。

大芯片

背面细节,挡板处有铜箔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uk.yamaha.com/en/support/updates/index.html?c=proaudio&k=DS2416

多谢大佬

网友B:
这用料,真的太馋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用料,真的太馋人了!

这种用料的声卡只见创新用过

网友:
这复杂程度,当年估计相当贵了,哈哈

网友:
这声卡居然这么复杂,想必当年价值不菲

网友C:
也有类似的声卡,基本驱动都到支持到vista,但win7可以兼容用,之后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类似的声卡,基本驱动都到支持到vista,但win7可以兼容用,之后就没了

搞不定,打算收藏了

网友(2022-12-28):
这个芯片够大的,

网友:
这种接口的好多主板都不支持了,可惜。

网友:
堆料得好。有个SB0200创新卡,驱动难找。

网友:
diamond mx200已扔,最多到98.

网友:
这么多芯片,当时价格应不菲

网友(2023-02-07):
akm4321的DAC,音质应该不错

网友:
质量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