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玻璃 车窗升降器 电机 维修

楼主(2022-11-27):
我遇到这个问题,是玻璃不能上下,用手锤门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动。
这个是左前升降机电机,带自动升降,防夹功能。
先怀疑碳刷没有了接触不好,机电市场买了5x5x10的碳刷rmb3块钱,磨小。
铜住也打磨干净。如下图:

空载能转了,但是不是很顺畅,时有时无。

装车发现电机通电一下有震动,反复多开关几次,偶尔动一下玻璃。

后面我吧电机拆了,就安装如下图3件,后面我没有上前面蜗杆部分,我就直接连接12v到电机碳刷2端,转子定制和碳刷组装起来,接电源不转。

只装3件电机不能转,是否操作失误。这个是不是应用要交变的ac 12v才行。

请问大家后面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
电机接的蓄电池还是电源,电源的话小功率的肯定不行

网友:
车用应该是直流电吧,不会交流电。

这玩意功率比较大,不顺畅会不会像楼上说的电流太小?或者是轴承问题?

网友:
看线圈漆包线粗细,估计需要5-10A的电流才能正常转

楼主:
重新买了碳刷,换上ok了,买了4x5x8侧出线的,吧5磨小了装进去。
其实还是碳刷接触电阻大了的原因。
新换了碳刷,电机运行起来好有力量车子都震动了。

网友:
实践中学,学中实践

网友:
碳刷磨掉了

网友:
这个算是易耗品,好多车子都是升窗器坏了。

网友:
有碳刷的一般都是直流吧,用碳刷来换向

网友:
有经验了,下次买好一点的碳刷

网友:
用带铜的碳刷

网友:
第一次换的碳刷接触面圆弧磨的太小了,可能卡主换向器的槽了

网友:
我打磨过几个电刷发黑的,都没修好,感觉非原装不能用一样。

网友:
买铜含量高点的,电流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