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ALPINE 为 BMW 做的车机拆解(AL3504)

楼主(2022-11-27):
ALPINE 为宝马做的车机,ALPINE 型号为 AL3504

型号铭牌

型号铭牌

主板正面,带有光纤传输。

主板正面,带有光纤传输。

主板反面。很多芯片很复杂的电路设计。注意有一个SD卡槽,如果不拆机,是看不到也取不出里面的SD卡的 ... . ...

主板反面。很多芯片很复杂的电路设计。注意有一个SD卡槽,如果不拆机,是看不到也取不出里面的SD卡的 ... . ...

主板上带的SD卡。电脑上试了,不识别,也看不到卡内的内容。是不是车机的系统软件? ... ... ...

主板上带的SD卡。电脑上试了,不识别,也看不到卡内的内容。是不是车机的系统软件? ... ... ...

CD机芯正面

CD机芯正面

CD机芯反面

CD机芯反面

TUNER收音头正面

TUNER收音头正面

TUNER收音头反面

TUNER收音头反面

功放和输出接口正面

功放和输出接口正面

功放和输出接口反面。整机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大散热片结构,而是用一个小的散热器和9V直流无刷电机 ... ...

功放和输出接口反面。整机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大散热片结构,而是用一个小的散热器和9V直流无刷电机 ... ...

网友:
没图你说个hammer

网友:
请重新编辑上图!

网友:
没图你说个

网友:
重新编辑上图

楼主:
昨天上传的图片怎么都看不到?
是方法不对吗?

网友A:
SD卡是干嘛用的?

网友B:
收音那里是空焊了一个很大的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是干嘛用的?

具体做什么用途?还不清楚,猜测是用来存放系统软件
特意插卡到电脑查看,但是并没有被识别为移动设备/储存

如果不拆开机器,这个SD卡从外面是看不到的
就是说车机并没有在外壳留有可以 拆装 这个SD卡的开口

网友C:
木有看到正脸的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那里是空焊了一个很大的芯片么

收音头正反面,有3个独立的屏蔽罩,内部有很复杂的电路

有空焊的芯片位置,估计这个收音头是全功能的设计
在本型号的机器上只是使用了一部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看到正脸的图片啊!

显示屏和按键控制部分拆的找不到了
所以看不到正脸

网友:
太复杂,一看就高大上

网友(2022-12-31):
SD卡里面应该是系统,应该是专门的格式,一般电脑读不出来

网友:
看了个寂寞

网友:
功放芯片像25脚7388还还是7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