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临时组个外壳

楼主(2022-11-27):
全铜微波炉变压器,次级2根25平方并绕4圈,裸奔组了几组电池,效果还不错,晚上心血来潮临时用家里材料组装起来,组装好才发现脚踏开关接口漏掉了,这个用5.25插座合适吗?做到哪里想到哪里,外观一般般,牢固还行。

网友:
羡慕手里有材料可以做的

网友:
人靠衣装,马靠鞍,有这个外壳颜值暴涨,漂亮。

网友A:
这个壳做的好的我想哭,我有设备都做不出来,等等等,靠靠靠,弄了好几年了没弄出来。。。

网友:
这个外壳做的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壳做的好的我想哭,我有设备都做不出来,等等等,靠靠靠,弄了好几年了没弄出来。。。 ...

我的变压器准备好,次级也拆除了,线也准备好了,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电流有多大?

网友:
这个表头前几天见到过

楼主:
材料都是装修废料,上下两块密度板,前后是从报废洗衣机展台灯箱拆下来的铁的,左右侧边是铝塑板,开关本来准备装前面的,铁上开孔麻烦,铝塑板真是好东西,开口特方便,美工刀就行

网友:
铝塑板真是一个好东西,容易加工定型

网友:
好手艺,焊针可以往里塞一塞,减少内阻

网友:
确实涨颜了不少啊,,,,,,,。。。。

网友:
好手艺好手艺

网友:
我的材料基本搞齐了,不过我的控制板跟你的不一样,另外我的外壳买小了点,勉强放下。

网友:
俺找了个老ups的铁壳子改的

网友:
真羡慕自己制作点焊机的朋友们

楼主:
双脉冲独立调节时间,功率,买的成品板,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