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成功,但是不识别

楼主(2022-11-27):
是设置问题吗

网友:
感觉设置没啥问题啊,你之前先跑的RTD吗?如果没有你就把参考坏块设置为参照出厂坏块

网友:
省略了操作过程的具体说明,这是给大家出了一道猜猜看的游戏题吗

网友:
开卡完了后,拔下硬盘,再插上,在DG里分区格式化,这些步骤后正确吗?

网友:
版本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开完卡有用DG分区了没

楼主:
解决了是 选另一个型号的颗粒就可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