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铭手提灯突然不能冲电。是这电阻烧了。请教这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2-11-27):
手电突然不能冲电。是这电阻烧了。请教各位大神能凭经验估个阻值吗。

网友A:
都烧成这样了谁看得出来阻值

网友B:
和LED共脚的话换个10K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LED共脚的话换个10K的试试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烧成这样了谁看得出来阻值

网友C:
这电阻是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整个1K以上的电阻都可以。

网友D:
建议换个新的充电板。

网友:
电瓶还好吗

网友E:
背面拍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阻是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整个1K以上的电阻都可以。

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个新的充电板。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面拍一张

感谢回复。

网友F:
LED限流电阻,电压除5-10mA得到大概的阻值

网友:
你这就是LED的限流电阻,和充电没关系呀!

网友:
电路采用了阻容降压电路,那个电阻是led的限流电阻,如果其它没有问题的话,充电应该是正常的,不换也能使用,只是没有充电指示。如果要换的话,用大于1W的电阻,阻值取700——1K即可,电阻阻值大的话,反而电阻上的功率变大,容易烧电阻。

网友:
学习了,谢谢谢各位楼主的发言。楼主的电瓶,是不是小型的铅酸电池?

网友:
是铅酸电池的罢。最好画个电路。

网友:
所以我总是觉得电阻这个阻值用这个色环来表示还是不够科学啊~~~~~

网友:
我家的手电筒上用1.5K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限流电阻,电压除5-10mA得到大概的阻值

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