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双贴15177-128G,速度异常

楼主(2022-11-27):
跑完圈之后,写入系统镜像才100多点

网友A:
文件来源于U盘,那么,你U盘的最大读取速度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来源于U盘,那么,你U盘的最大读取速度是多少呢?

文件不是来自U盘,是本地磁盘建的文件夹..................原因找到了,前几天给电脑加了块笔记本的硬盘,所以才拖速度了,我还以为是这颗粒问题速度一直不稳定

网友:
同意2楼,源文件所在盘的读速度是瓶颈

网友:
一看就有原盘问题,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机械硬盘拷贝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