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简易电瓶容量检测器

楼主(2022-11-27):
电瓶车多数人都在用,但用一年后跑不远了,想知到是哪个电瓶坏还是全老化就要用到电瓶容量检测仪,但仪器都500元以上,太贵,业余不可能用它,我自制6路的50元不到,具体电路是:6个七厘米风扇,电炉丝,自制6个电瓶欠压声光报警器组成,另加一个二线表头观察电压,使用把6个电瓶都接上看后时间,电瓶欠压调电位器设到10.5伏,等第一个响后,记时间和断电,再等第二个响,再记再断电…这样每个电瓶时间就是容量,72V的每个放电1小时基本能路30公里左右,30分可能只路10公里左右,基本无用了,大家先做欠压报警器吧,其它我再陆续补上。电路我作了简化,不用电路板,飞焊,体积更小成本更低。明晚我补上自制的欠压声光报警模块元件走向.网上有成品电瓶欠压声光报警器卖,5元左右,动手差点的可买几个电瓶欠压声光报警器,想省钱,更小体积的可照简化电路做.

楼主:
我也做了二款,最完美的第三款6合一,由于疫情7厘米大风量风扇未到齐,今后6合一补上.
关于电炉丝,买1根1500瓦的可做6组.
粗调:12V电瓶充满电,用电流法做放电电阻,我是两丝并联,先调第一段调到4.5A,不剪断,拆下以此调第二段电流还是4.5A测准后可剪断做第二组了,测时速度要快,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直接做成10A而不是9A,这是粗调,电流变大容易,大了想变小你只能另加一段丝?
精调:6组全做好后,再把电流小的缩短丝即可.6组参数相近就行.

网友:
每块电瓶接一个小电压表头,勤观察。成本10几元搞定

网友A:
楼主,你没有拍照怎么放电的图片,怎么连接电炉丝?有点云里雾里的,期待你完成整个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有拍照怎么放电的图片,怎么连接电炉丝?有点云里雾里的,期待你完成整个作业。 ...

电瓶,电炉丝,电压表,声光报警全都是并联,但电炉丝和接电瓶的线必须用螺丝压在一起,减少接触电阻,补图时把这点补上。

网友:
啥意思没看明白, 每个电瓶用恒流法放电,计算时间得知容量?

网友:
买个带容量测试的表头,比你搞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
影响睡眠这种地

网友:
楼主有创意,制作简单,业余测试已足够用了,感谢提供分享!

网友:
不用电炉丝恒流放电就更准确了。

楼主:
上面不能编缉了,最后的版完工.

网友(2023-01-19):
我们这电瓶车店老板有表测电瓶好坏的 其实就是电压表加电热丝 车子开到差不多没电 用表测 哪块电压下降的厉害就是坏了 贴点钱换掉坏的那块能凑合用

网友:
放电电阻有点另类,不小心碰一下阻值就变了样。

网友:
不错,原理差不多,就是简陋了些

网友:
楼主,放电电流为5A,电阻丝不发热变红吗?会不会有燃烧的风险?

网友:
有创意  取材也容易

网友:
关于记录时间,现在有种找表可以实现通电就走断电就停,时间记录,按复位清零,很便宜。

网友(2023-03-10):
引用 楼主:
上面不能编缉了,最后的版完工.

冬天就是个暖风机

网友(2023-05-11):
我冬天需要一个电热暖风机加热我的cng气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