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航嘉ATX电源HK328-51BP 改可调电源及温控电路

楼主(2022-11-27):
N年前为给车电瓶充电,把手头上一台做工不错的航嘉电源小改了下过压保护7-15v可调凑合用,后来根据手头的原件又加了调流,不过普通的电位器精调困难,稍动一点电压变化飞起,调流也因参数选的不好难用,关键还有嗞嗞的啸叫声。
yq没事搞起来,参考了猪蹄等坛友的贴子确定方案:调压用上10k多圈精密电位器,30V足够了,断开其他无关电路;调流改用1k(实测854)0-10A,精准测好电流表旁路电阻并计算好参数;加开关;加RC解决啸叫;温控风扇改造;增加过压保护;适当调整短路保护灵敏度。

根据要求绘出图--这是整理过的先是一顿拆,只保留12V一组,低压上的几个电容底部已鼓出,后怕~

原12V通道上滤波线圈两端换上手头上两个35V470u电容

15脚用来调流后到3脚加上RC网络起稳定作用防止啸叫,2脚原来有不用管

加上个开关方便多了

实测最高空载电压28V,用拆下的几个稳压管再加个11.44的几个管串起来29.7v做过压保护正好

原来短路保护太灵,一接打气泵就保护,趁机把22欧的R38换成100,了胜于无~

各种飞线后,串上人40w灯泡试机,灯泡亮一下没反应,查为调压引线接到了17k左端,改到13脚上正常了,没有啸叫很安静
多圈电位器轴细了不少,用薄铜皮做个套,完美解决,调压顺滑细腻~~~

忘了单独给VA表改供电,4V以下黑了,改到5VSB上

47k和10kt有点误差,对应空载输出27.9v,带载降不少

下来要恢复风扇了,不知什么时候风扇坏了,拆开看估计这个霍尔驱动276的问题,暴力拆解另一个废电源的风扇也用的276,换上好了

12V才150mA

温控方案成了大问题,原小板12v和辅助20v全用上了,搞得好复杂,有幸找到了batx兄抄的图--在此表示感谢,彻底放弃原板,还有另接辅助电源的方案更复杂。
另谋思路:利用给7500供电的20v,单管+稳压管,555,LM317等,稳压管找不到适的,555最高电压仅18v,有个317以后可能用的上,手上有个闲的337,也行吧

迅维上的图作参考

先试试用给7500供电的20v,直接用120欧电阻接20v(风扇等效电阻75欧),变压器有点响声,并个电容好了

337搭好试机挺好,R2用27k电阻风扇电压近6v有点高,用22k

原小板连接底板的4根针只用地,做个小板把几个元件安排上

只在输入用了电容,风扇电机里有俩电容,不成问题,况且无刷的反压很低

废电源上的10k NTC稍改下,拆掉原来的胶,用AB胶固定好

NTC涂好硅脂就近固定在散热片上,后来发现应该放在前级功率散热版上更好
VA表(4-30v)接这个20v也可以,不改了

试机一切正常,NTC  22度11k,风扇5.3v,55度时12V。
有个问题就是太冷时低于276的3.5V会停转,NTC超过55度风扇有被烧的风险,到不了那么高

风扇改用锂基脂比稀油声小,推荐

大功告成,装机,鸟枪换炮的赶脚有木有~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觉得,我也应该做一台

网友:
智能看看,好手意

网友:
能修电源都是高手,能改电源更是高高手

网友:
可以改成数控的,更精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604-1-1.html

网友:
改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
谢谢版主设精

网友:
我改了3个电源,开始都是正常的,用着用着莫名其妙就坏了,懒得再弄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还在服役

网友:
看到有个电容怀孕了~

网友:
我也储备了两个电源,一直懒得搞,费时间,费脑力,费体力,羡慕你们这些改成功的人。

网友:
谢谢分享,先收藏,等慢慢仔细研究。

网友:
楼主懂原理,我是跟着照猫画虎的改了,但是用的给烧了,有人要的可以做配件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不用可调,固定电压给车电瓶充电也行啊,有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改的不错,要是改成数控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