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给不能装xp的机子装了个xp(j1800、j1900只要支持csm的都可以)

楼主(2022-11-27):
以前买的j1800搞软路由,后来发现没必要。因为没风扇现在可以用来安静上网。很多人都说这机子不能装xp,无聊来搞一个

废话不说了上图。

方法很复杂只说说重点懂的人可以试试。意义也不大。

bios设置:硬盘要设IDE模式、全部usb的项目都要禁用,此设置后果自负(注意要确定主板可以放电或跳针清除设置的否则要用夹子重刷bios)

成功进入系统后没法用鼠标键盘只能远程控制,如果工控板有com口的可以搞个com口鼠标。此方法只要支持csm启动的主板都可以,全uefi启动的没办法。

最后说说原理,不能正常装xp是intel故意在usb3.0控制器上搞的鬼,只要xp读取usb3.0控制器的信息就会蓝屏所以只要bios禁用掉就能进xp了。

网友A:
只有j系列(嵌入式和桌面)可以,移动版"悲摧"锁死了ACPI,彻底断了念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j系列(嵌入式和桌面)可以,移动版"悲摧"锁死了ACPI,彻底断了念想.....

不用我的方法你肯定装不上,只要有usb3.0的主板都不能正常装x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我的方法你肯定装不上,只要有usb3.0的主板都不能正常装xp。

不...是根本不给你机会,直接黑屏
Bay Trail-D 能支持win7(居然有XP也是神奇)但Bay Trail-M不支持,因为其
多直接用EMMC这类做移动处理器用

当然官方手册里写着Bay Trail-D只支持win7,估计也是指正常使用

网友:
1800/1900性能不算弱啊,装win7无压力啊,为啥要上xp?

网友B:
要全关啊,我当时也怀疑是usb3.0的问题,但是bios里选择关闭3.0没用,原来是这样

网友:
装XP学习电脑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我的方法你肯定装不上,只要有usb3.0的主板都不能正常装xp。

应该是intel的问题,我找到了支持xp的比较高的低功耗主板amd a4-5000,4核,主板有usb3,可以正常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全关啊,我当时也怀疑是usb3.0的问题,但是bios里选择关闭3.0没用,原来是这样 ...

这段时间在网上看到另一种可行方法,可以用pcie转usb的转折卡,实在要用xp的话买一个卡大多都25左右。

网友:
楼主威武,进来学习了。

网友C(2023-04-06):
为什么要xp呢  win7 win10的精简版也不错也不大

网友:
楼主搞XP无非是想折腾折腾玩玩,顺便了解一些知识罢了,肯定不会去用XP。如果是我去弄个XP至少是这个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xp呢  win7 win10的精简版也不错也不大

很多工业软件必须用xp系统,你以为电脑就是看个电影玩个游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工业软件必须用xp系统,你以为电脑就是看个电影玩个游戏?

我以为可以使用软件的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