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路由器搭建简单NAS,解决手机视频图片外传

楼主(2022-11-27):
疫情在家,孩子每次作业基本都是视频和图片,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些视视频和图片就会将手机给撑死,于时准备外传到电脑保存,其中解决过程可是波折,有的外传1Mb/s都不到。
下边将几种方案简单说一下:
1、通过尾插OTG接U盘,经常传着传着就断了,速度也不行几百K,试了两 次放弃了。
2、通过USB线或无线同网段,用豌豆夹、手机助手等软件,速度也是不行,5G数据得一下午。
3、用MT7620路由,以前测试过U盘通达到10Mb/s,刚好手边有极3,刷padavan,插TF卡,smb共享,通过5G连路由,手机装ES。手机离得近点,复制能到7.5Mb/s,速度不错、稳定,手机还通同时充电。这个方案对U盘、TF卡的速度要求高,不然优势发挥不出来。最好是USB3.0 高速版,虽说用的时候是USB2.0,但其内部芯片速度明显比2.0强。

我用的TF卡,不贵,2.0电脑读取能到30Mb/s.

网友:
我是直接在路由器上挂了一个移动硬盘。

网友A:
MT7620 你烤个连续10g试试

网友:
这样虽然可以用,但不太可靠,大文件传输会要哭。

网友B:
“通过尾插OTG接U盘,经常传着传着就断了,速度也不行几百K”,建议好好查下你的U盘先。
我经常用这个办法往手机里拷贝几十G的文件(高清电影数部),都非常正常,速度也没想象中的那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7620 你烤个连续10g试试

已经拷出来了3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尾插OTG接U盘,经常传着传着就断了,速度也不行几百K”,建议好好查下你的U盘先。
我经常用这个办法 ...

也可能是我手机尾插接触不好!

网友:
我用的WiFi file transfer  安卓手机支持5G信号,路由就是K2。
往电脑传文件,电脑端有线连接路由器,速度稳定在12.5MB/s。速度稳的一批。已经跑满百兆带宽了。
有不支持5G频道的老旧手机,单2.4G的,速度就不一定了,经常在4MB/s,有些时低至2MB/s,有的更低。

网友:
俺的路由没u口

网友:
这样用久了会越来越觉得麻烦,我就由此最终走上了黑群晖之路......

网友:
直接用家里的nas
不过网课效果实在是不好,小孩不专心

网友C:
在家为啥用5G连路由?不用WiFi?

网友:
旧安卓手机,旧平板电脑,搭建FTP服务器 还是又快又稳定的

网友:
7621已经嫌他烂了,7620、7628。。。。。。早在一年前已进垃圾堆

网友D:
我同局域网传输速度94M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家为啥用5G连路由?不用WiFi?

通过5G wifi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同局域网传输速度94MB/s

局域网千兆很容易,手机数据传出来能到百兆就不错了

楼主:
我个人看法,现在MT7620基本淘汰了,也就是弄这个不花啥钱的,搭好这个系统,你可以放车上,自驾出去玩了,不是很方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