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眼拙了分不清电阻金色环还是黄色

楼主(2022-11-27):
请教。这个电阻多大。分不清金与黄了。

网友A:
旁边那条黄色的电线,没有对比就没有真相

网友B:
目测是1.5欧、偏差5%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1.5欧、偏差5%的电阻。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条黄色的电线,没有对比就没有真相

谢指教。

网友:
保险电阻吧,烧的那么厉害不会太大阻值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没烧吧

网友:
那边不是有个390K就有黄色咯

网友:
这个是串在电池和灯珠间的吧,所以不应是黄而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