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小车点烟器保险丝及应急方法

楼主(2022-11-27):
由于点烟器上插的充电器短路,造成点烟器保险丝被烧断,导致行车记录仪用不了……
一气之下将汽车保险丝解剖,用尖刀在上面破个小洞,电烙铁一坨锡过去,搞定,此方法应急用!

网友:
剪一段电线抽几缕铜丝,两个插脚绕一圈比你这个好用

网友:
果然是应急 焊锡应该焊不到铝上 震动或者时间长了就接触不良

网友:
安全系数没了

网友:
高人,竟然能焊上

网友:
下次再短路烧的就是车子了

网友:
接线盒应该有多个备用保险丝,有标注的

拆一个换上就是,比这强多啦

网友:
看标注,换一个比这个大一号电流的就行了

网友:
只能应急,长期使用会增大用车风险

网友:
楼主应该用半毫米细,6337焊锡丝作为前级保护,熔点近200摄氏度,或者1灯丝烧断,另1灯丝好的汽车大灯替代,当保护电阻。记录仪线添加3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后级保护。

网友:
这种做法不提倡。

网友:
保险盒上有备用的,还有,这样不安全

网友:
这东西到处都是便宜的没必要这么折腾吧

网友:
长期使用会增大用车风险

网友:
用焊锡丝应急代替都好的。我车上放了一盒保险丝备用,已经用了好几个雨刷电机保险丝了,冬天雨刷冻住了一开启就烧保险

网友:
保险盒上边有备用的,还有,你去熟悉的汽修店,或者洗车店,随便要一个

网友:
从花线里抽一二根细丝缠在两脚上也比这样强啊。

网友:
一段电线,抽出一根铜丝绕在插脚上就可以了,比你这方法更省事

网友(2023-05-27):
还是换一个新的保险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