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零几年买的星牌MF85指针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2-11-27):
零几年买的MF85指针表,表头结构是宝石轴承,游丝内磁表头,宝石轴承表头和张丝表头两种结构各有优势,张丝表线性好好校准,但是只适合平放使用,别的姿态误差较大,游丝表头适合各种姿态使用,但对轴承轴尖加工,游丝的弹性等要求较高,因其对使用要求不高,所以,一般工具表多采用宝石轴承游丝表头。
这个MF85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做工和老表差不多,碳纤维指针,线绕表头内阻可调电阻,全密封欧姆档调零电阻,没拆开,看外观像是线绕电阻,其它用料还是稍有些缩水,总的来说,精确度还不错,表头五方向平衡也不错,当年40元左右买的,还是很超值的

上海第四电表厂

五方向平衡-水平放置

五方向平衡-指针右方向水平

五方向平衡-指针左方向水平

五方向平衡-指针向上垂直

五方向平衡-指针向下垂直

网友:
MF63才是这类表的王者。

网友:
表不错,就是灵敏度低点

网友:
都是色环电阻

楼主:
零几年,大红袍都停产了,再说了,色环电阻和大红袍也就是油漆颜色而已,这个表的精度还是不错的,比厂家标的2.5级还要高些

网友A:
看外壳像80年代的风格,内部电路板就是90年代后期的风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壳像80年代的风格,内部电路板就是90年代后期的风格了。

是的,零几年买的,应该是过去的老模具,重新设计的PCB

网友:
这个表小黄鱼上普遍50以上

网友B:
游丝指针万用表有些时候读个大概得数的精度肯定没现在数字的准了,这个至少是有15年以上的年龄了,电子维修上是不太好用的,电工用也大了。

网友:
表头五个方位的平衡真不错谢谢楼主拆解分享

网友:
宝石呢,没看到啊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当年的40顶现在的400不?

网友:
表一般般,但平衡真不错。

网友:
指针表看着挺不 错的

网友:
这表看起来还不错的!

网友:
能用就好啊!

楼主:
顶着轴尖的部位有宝石,外面看不到,只要是这种表头都有宝石的,可惜,不值钱,不知道是什么宝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40顶现在的400不?

达不到,按黄金价格算,大概2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丝指针万用表有些时候读个大概得数的精度肯定没现在数字的准了,这个至少是有15年以上的年龄了,电子维修 ...

这个表我用了将近十年,那时候需要观察快速变化电压和电流,MF47舍不得用,就用这个,后来用的少了,电工上很少用,因为这个表没有9v电池,测量线路不方便,电工维修我经常用的是一个破烂的MF4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