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SB智能监测仪拆解:KWS-MX17

楼主(2022-11-27):
19年入手的,半月后屏幕变暗,联系客服邮费只管单边,最后无奈只能屏幕贴膜,从塑料壳上开窗电压比万用表少0.04V,有知道这东西怎么接电脑调试精度的吗

屏灯变暗了,塑料壳太黑,只能贴膜开窗

反面电路板,电子元件都在这面

带个插电的蜂鸣器

9组数据切换按钮,长按可以数据复位

屏幕和主板中间夹的海绵,红黑线是屏灯电线,现在只有2.7V

网友:
精度怎么样

网友A:
精度要改程序的,基本没啥外部调的办法

楼主:
广告所谓的高精度,电压比万用表量的少0.0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改程序的,基本没啥外部调的办法

程序怎么改?不会是要用写码器拆芯片改吧

网友B:
是长期插着用然后屏幕就老化了吗?

网友C:
便宜货总是用着不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长期插着用然后屏幕就老化了吗?

不是,平时充电也就两三小时,充好就拔了,是忽然就变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货总是用着不顺手

38块也不算便宜吧

网友(2024-07-28):
这吊东西现在还卖20多   还有家卖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