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想自己更换灯珠,拆开看过了,有换过的大神吗?

楼主(2022-11-27):
手上有天拿水,汽油,酒精,应该是胶水粘贴一起的,有换过的大神吗?新灯珠买回来了。

网友A:
放在锅铲上,开启天然气,锅铲放火上烤,边烤边用镊子试试能不能夹下来,放新的也是这样,锡化了,就放上去,再考考就好了,离开锅铲就用风扇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在锅铲上,开启天然气,锅铲放火上烤,边烤边用镊子试试能不能夹下来,放新的也是这样,锡化了,就放上去 ...

够贱,,,,

网友:
这里面能换灯珠的多如牛毛,我楼上那位说的就可以,话说为啥不买带灯板的,我红包撸5w的才几角

网友:
那俩盲孔,用卡簧钳或者止血钳或者尖嘴钳卡住喽,逆时针转,就可卸下灯珠仓

网友:
用PTC加热板可以换

网友:
带基板的直接用烙铁换

网友:
铁板烧大法

网友C:
PTC加热板,热熔器,铁板烧,手头有什么用什么

网友:
原装灯珠不香吗?非要换这个国产仿xml2

网友:
引用 网友C:
PTC加热板,热熔器,铁板烧,手头有什么用什么

{:057对,只要是家里能加热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借用一下,我用的是电火锅,很方便

网友:
换灯珠用ptc加热板还是很靠谱的,温度到了自动恒温。

网友:
还是用恒温的好换一点

网友:
没有楼上所说的工具,打火机大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够贱,,,,

你意思是用锅铲不卫生

网友:
燃气灶加热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意思是用锅铲不卫生

我意思是连锅铲都想出来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锅铲上,开启天然气,锅铲放火上烤,边烤边用镊子试试能不能夹下来,放新的也是这样,锡化了,就放上去 ...

炒菜  炒菜  晚上加餐拉

网友:
实在不行,就点根焟烛来烤,注意控制好灯板和火焰的距离~!
我个人的建议是直接把新买回来的灯板焊上去是最好的~!

网友:
最简单的煤气灶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