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报警加闪光的警示灯

楼主(2022-11-27):
残品,只看核心部份
多电源选择方案

5串RGB LED灯板并联

所谓的24V电源就是在12V的基础上串个电阻

原先是220与24V电源都是串个贴片电阻,后面24V改串个大电阻在12V上,因为那贴片电阻早就罢工了,所以这货实际上220V交流电选项起不到作用,看来是经过大神挽救过

无字大脑

这是警报器驱动吧

大脑的稳压电源

整流桥

蜂鸣报警器,近身试机声音特刺耳

工作中的样子

拆解完毕

网友:
可以改成常亮,加充电宝和12伏升压板,DIY自行车尾灯。

网友:
这个警示灯不错,可以多种电源供电。

网友:
就是照明灯换个方式炫耀。。。。。。。

网友:
警示灯多电源供电创意不 错

网友A:
这东西不应该是蓝红光的吗,放门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应该是蓝红光的吗,放门口

设备上的,只有红光,大型移动设备上用,工作整体移动时就声、光报警;放门口的只有灯光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