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ILI9225主控芯片的176*220并口TFT/LCD彩屏C51驱动程序

楼主(2022-11-27):
近来有空逛一下隔壁老王的淘宝店,发现了这么一个便宜的 TFT彩色屏幕,只要2块9一片。看着是有资料的。于是下手了几十片。

看资料知道这个屏幕尺寸是两英寸,分辨率是176×220。用的主控芯片是ILI9225。是20P1.0mm的焊接的引脚。宝贝介绍里面有引脚资料。

在隔壁老王的 QQ群里面有这个屏幕的驱动。但是下载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点亮屏幕。问了群友,他们说是正常的。后来花了一上午的时间仔细看了代码。发觉定位打点的函数有点问题。改正以后终于可以正常显示了。把资料上传到论坛上有个备份,以后找不到驱动了,可以在网站上下载。同时也分享给各位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隔壁老王家的这个屏幕还是值得入手的。手慢就没有了。

我是用自己做的STC8H3K64S2- TTSOP20封装,20个管脚单片机33M主频来驱动的,并口的刷新速度还可以,只是要做产品的话,最少要用到3块5以上的32个管脚单片机的。驱动这个液晶屏,总共需要13个管脚。这个TTSOP20封装,20个管脚单片机有15个管脚,还剩余2个起不了什么作用。

总体来讲,这个便宜的显示器显示的颜色还算比较鲜艳。
只要改一下管脚资料,需要有一个完整的8位并口加5根任意io口。基本上大部分单片机都可以驱动。

首先显示一幅美女图片。

另外显示16×16汉字,各种颜色可以随意调节,比黑白屏的确好多了。

16×16 24×24.汉字显示。

单个ASCII字符显示。

英文字符串显示。

阿拉伯数字显示。

新鲜水果图片显示。一幅图片就差不多50K,对于64KB的单片机来讲有点吃力。如果需要引用驱动程序,请把图片数据去掉。

各种单纯的颜色刷屏。

画线画框画圆,测试。

不同颜色的文字,花里胡哨的效果。

虽然分辨率比较低,但是实际用眼看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只是手机拍出来图片经过放大。拍成特写,就有很强的颗粒感。实际上在30公分以上看的话就没有颗粒感。

驱动下载:

网友:
奈何没有积分

网友:
不会玩单片机,不知道怎么用它

网友:
老实讲,如果单片机不带6800/8080接口,用普通IO去驱这种屏,就算是ARM,单片机就不用干别的活了。

网友:
这个可以,感谢资料提供

网友A:
请教楼主,我使用的这个是2.8吋屏,驱动是ILI9341,但为什么显示的字体有背景,怎样去掉背景(只显示蓝色字体),谢谢!

网友:
大佬们都玩屏幕很溜啊  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使用的这个是2.8吋屏,驱动是ILI9341,但为什么显示的字体有背景,怎样去掉背景(只显示蓝色字 ...

把显示字体的背景跟背景色同色就行了。如果你是用的驱动库,那你该把库里的东西看一下。

网友:
说实在的,两块九,对我们这些经常在老王家买屏的人来说已经是很贵了,老王开始会点屏以来,他家的屏确实涨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显示字体的背景跟背景色同色就行了。如果你是用的驱动库,那你该把库里的东西看一下。 ...

如果背景是一张照片,要在照片上只显示字,不显示背景,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使用的这个是2.8吋屏,驱动是ILI9341,但为什么显示的字体有背景,怎样去掉背景(只显示蓝色字 ...

这个肯定你的驱动程序可以设显示背景的。你这个显示“测”字肯定是用了蓝字绿背景的。你要发驱动程序源码才能给你提建议。发源码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fpc转接板不错,在哪里买的?

网友:
点亮后,就全部吃灰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你的驱动程序可以设显示背景的。你这个显示“测”字肯定是用了蓝字绿背景的。你要发驱动程序源码 ...

网上找的这个程序是汇编的,大神级别的就不用看了。我的想法是在背景显示图片的时候,字体加在上面,只显示字体,不显示字体的背景,如图所示。

网友:
好奇这个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
2寸屏幕做啥都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背景是一张照片,要在照片上只显示字,不显示背景,怎么处理。

把你要写入的位置先读回来,再与你要写的内容进行或运算,然后再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