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马达怎么固定?有没有架子之类的东西?

楼主(2022-11-27):
想做点小玩意,用这种130电机,不知道怎么固定,电机上没找到螺丝孔。

网友A:
用两个骑马卡固定?

网友:
直接打胶就行了,这个力不大。有条件就做个夹板夹住

网友B:
我儿子手工作业买了个摩天轮,这种电机固定用的是一个U型塑料卡子。

网友:
试试各种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骑马卡固定?

原来这个东西叫骑马卡 我想的是易拉罐剪成这个样子固定 因为以前见过这种东西 原来叫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个东西叫骑马卡 我想的是易拉罐剪成这个样子固定 因为以前见过这种东西 原来叫这个 ...

易拉罐太薄,固定不结实,电机运行容易振动,不如骑马卡,骑马卡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拉罐太薄,固定不结实,电机运行容易振动,不如骑马卡,骑马卡也不贵。 ...

是的 我心里想的就这东西以前看到过 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儿子手工作业买了个摩天轮,这种电机固定用的是一个U型塑料卡子。

这种电机转速都要上万转,塑料卡子能固定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机转速都要上万转,塑料卡子能固定住吗》

看错了,不好意思,我那个是玩具。

网友D:
骑马卡嘛,或者直接用铁丝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儿子手工作业买了个摩天轮,这种电机固定用的是一个U型塑料卡子。

感谢,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骑马卡嘛,或者直接用铁丝绑

感谢,我去找找

网友:
pvc管底座很稳固!

网友:
用胶水粘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