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电视行推动三极管,行管三极管,为什么基极没有直流供电?

楼主(2022-11-27):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在学习显像管电视机的原理及维修,
看到行扫描电路的原理,

我有点不理解,     行推动三极管Q401,为什么基极没有直流供电?     行管,三极管Q402,为什么基极没有直流供电?
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中,都需要给三级管的基极提供直流供电,这是三级管放大电路工作的基本条件呀?

想麻烦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不是放大电路而是开关电路,开关电路对失真要求很低,只要信号电平大于0.7V,就能开通三极管。

网友B:
基本功不扎实呀!
别学了,这都淘汰的技术!
crt不会卷土重来了!

至于技术的方面,三极管工作在丙状态,不需要直流偏置,只有甲乙类,才需要。
复习下双极三极管的基本组态,甲乙丙丁工作状态的条件

网友C:
电路图画的很漂亮,这是典型的CRT行输出电路,Q401的基极是行脉冲信号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不扎实呀!
别学了,这都淘汰的技术!
crt不会卷土重来了!

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还是书看少了, 不知道“三极管工作在丙状态,不需要直流偏置,只有甲乙类,才需要”
可能还是要多买一些书看,我只看了技校的《电子电路基础》书。

老师说的, “双极三极管的基本组态,甲乙丙丁工作状态的条件”  ,我也不知道,要买书看。
现在这类家电维修书都很少了,不知道哪有,因为如果有实际维修的电子产品,会更感兴趣,有利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我觉得学习还是有不少好处的,我也知道CRT淘汰了,但相关的电子技术并没有过时,如果我能学习维修CRT电视,现在的电子产品我更容易维修了。

网友D:
这是脉冲放大,要啥偏置哦。

网友E:
d406应该是叫钳位二极管,不管是交流直流,没有供电它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F:
这两个管子都是处理脉冲开关信号的,只有“截止”和“深饱和导通”两种工作状态,非普通信号放大器,不需要偏置电压,所以基极没有偏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放大电路而是开关电路,开关电路对失真要求很低,只要信号电平大于0.7V,就能开通三极管。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经过许多老师的指点,我终于知道了, 行扫描电路,是  脉冲放大电路  (是开关电路,不是模拟电路),
不能与  模拟电路中三种基本放大电路  等同(不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不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不是共基极放大电路))

我百度搜“行输出级电路中行推动管放大脉冲信号” ,  搜到一个贴子:https://tech.hqew.com/news_1108318    行推动电路的激励方式

摘要: 行推动级的作用是给行输出级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开关信号。它是脉冲放大电路,可以防止对行输出级、行振荡电路的工作产生影响。行推动电路必须保证行输出级的激励正常,激励不足会造成行扫描电流幅度减小,逆程幅度降低,逆程脉冲前沿上升缓慢,如右图所示。如果用示波器检测是否存在激励不足情况,则准确迅速。   如下图所示,行推动电路中设计了集电极限流电阻R411,此电阻的作用是调节激励功率的大小。减小此电阻,则激励功

  行推动级的作用是给行输出级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开关信号。它是脉冲放大电路,可以防止对行输出级、行振荡电路的工作产生影响。行推动电路必须保证行输出级的激励正常,激励不足会造成行扫描电流幅度减小,逆程幅度降低,逆程脉冲前沿上升缓慢,如右图所示。如果用示波器检测是否存在激励不足情况,则准确迅速。

  如下图所示,行推动电路中设计了集电极限流电阻R411,此电阻的作用是调节激励功率的大小。减小此电阻,则激励功率增加。但过激励会引起行管截止损耗增加。另外由于限流电阻R411的作用,会引起行推动电路供电不足,所以又设计了滤波电容C411。C411容量减小会引起欠激励。

  欠激励会引起行输出管导通损耗增加。R411、C411都是易损件,检修行扫描电路故障时,需充分注意。

  行推动电路的激励方式有两种:
    一是反极性激励,即行推动管和行输出管工作状态相反,行推动管导通时,行输出管截止。

  二是同极性激励,即行推动管和行输出管工作状态相同,行推动管导通时行输出管也导通。两种激励方式仅是推动变压器初级、次级绕组电感量和相位不同。如果遇到需更换行推动变压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行推动变压器线圈的极性,否则会产生激励不正常情况,使故障扩大,此情况在日常维修中常见。如果代换的行推动变压器初、次级绕组相位不正确,只需对调初级绕组(或次级绕组)的两个引出线头即可。

  在行推动管集电极,设计有“振荡阻尼”电路,一般为一只数百皮法的电容或者一只电阻和一只电容串联后接地。如下图中的C410、C412、R412。其工作原理是在行推动管截止时,去阻尼行推动变压器初级线圈和自身分布电容产生的高频振荡。产生高频振荡的过程是行推动管导通时,在行推动变压器初级线圈中存储有磁能,行推动管截止后,此磁能转换为电能,向线圈的分布电容充电。充电结束后,分布电容的充电电压再向线圈放电。阻尼的原理是把电能通过阻尼电容对地泄放,使振荡不能产生或振荡频率降低。此电容不可过小或失效,否则产生的高频振荡对行输出管的工作不利。《家电维修》2005年第4期7页“探索频道”文章说“西湖C5416彩电中阻尼电容容量变小后,引起遥控关机时屏幕上仍有水平暗线,就是此高频振荡使行输出管在遥控关机后仍处于工作状态所致。关于加速极电压升高的原因,是因为遥控关机后,行输出变压器负载特别轻而引起。行扫描电路中阻尼这种高频振荡的元件还有行输出管基极对地电容C413,在负载为电感元件的放大电路或开关电路中,都必须设计阻尼电路(也称旁路电容)。行输出变压器要利用这种振荡形成行偏转线圈的负电流扫描,不能设计旁路电容,但是设计了阻尼二极管电路,它们的工作原理相同,只是阻尼的时刻有差别,阻尼二极管是在此振荡半个周期后阻尼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不扎实呀!
别学了,这都淘汰的技术!
crt不会卷土重来了!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经过许多老师的指点,我终于知道了, 行扫描电路,是  脉冲放大电路  (是开关电路,不是模拟电路),
不能与  模拟电路中三种基本放大电路  等同(不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不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不是共基极放大电路))
我百度“三极管甲乙丙丁工作状态的条件”,    我感觉  电视机行扫描电路,三极管不是工作在丙状态,不知我的理解对否,还望老师指点!

搜到一个贴子: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ccb869&scene=27        高手支招 三极管工作状态的判定方法

三极管在电路中工作状态的判断方法。

甲类:无论在任何状态下,上下两个晶体管中都有电流通过。

乙类:某些时候某个担当功率输出任务的晶体管截止,基本没有电流通过。

甲乙类:小信号时是甲类,大信号时是乙类。

丙类放大:管子的导通时间小于半个周期,即导通角小于180°,则称为丙类放大,丙类放大多用于高频大功率发射电路中。从理论上讲,丙类状态的导通角应为70°~90°范围内,即工作点应选在板栅曲线截止点的左边这样才能达到高效率。例如,广播发射机采用的就是丙类放大,它的特点是在没有激励的情况下,板流等于零,即静态时没有输出电流。

丁类放大:也称为D类放大或者数字式放大,它利用极高频率的转换开关电路来放大音频信号,具有效率高、体积小等优点。许多输出功率高达1000W的这类数字式放大器,体积只不过像VHS录像带那么大。这类放大器目前多用于有源超低频音箱。

丙类:必须靠高频电感储能来完成波形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画的很漂亮,这是典型的CRT行输出电路,Q401的基极是行脉冲信号推动.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这个电路图,我画了2天,先用铅笔画,觉得没问题了,再用黑色流水笔描一遍,画成的。

经过许多老师的指点,我终于知道了, 行扫描电路,是  脉冲放大电路  (是开关电路,不是模拟电路),
不能与  模拟电路中三种基本放大电路  等同(不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不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不是共基极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脉冲放大,要啥偏置哦。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经过许多老师的指点,我终于知道了, 行扫描电路,是  脉冲放大电路  (是开关电路,不是模拟电路),
不能与  模拟电路中三种基本放大电路  等同(不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不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不是共基极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d406应该是叫钳位二极管,不管是交流直流,没有供电它就没必要了吧

感谢老师指点!

这个 显像管彩电的行输出级电路,原理图,我是照书上抄的,行推动管Q401基极前的二级管D406,我不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管子都是处理脉冲开关信号的,只有“截止”和“深饱和导通”两种工作状态,非普通信号放大器,不需要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经过许多老师的指点,我终于知道了, 行扫描电路,是  脉冲放大电路  (是开关电路,不是模拟电路),
不能与  模拟电路中三种基本放大电路  等同(不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不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不是共基极放大电路))

网友:
知道什么是C类放大器吗,C类放大器是不用偏置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