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越来越多的主板增加了WIFI功能,但是你真能用得到吗?

楼主(2022-11-27):
笔记本电脑主板都标配WIFI功能,因为笔记本的作用就是移动办公,而固定的台式电脑需要自带WIFI功能?首先部分台式电脑主板自带WIFI,就能够说明它有存在的意义,所以也就不能够完全说它是鸡肋没用,主要要看你在不在它的服务范围之内,其最大作用就是能让电脑主机免插网线,或者是有线网络不佳时,能让电脑使用WIFI网络,让办公不再受网络信号的影响;但对于有些人来说,主板自带WIFI功能好像就比较鸡肋,因为台式机很少进行移动,直接插网线就可以啦,想用WIFI网络的话,无线网卡要比它更实惠。

主板增加WIFI功能到底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关键要看你的办公需求是怎么样的,或者说网线影不影响家庭美观,如果你要用WIF网络办公或者打游戏的话,你还要考虑路由器在家庭中的位置,路由器自身的性能等因素,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它好不好。下面我就来详细谈谈电脑主板增加的WIFI功能到底有没用。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看到我都会给你们回复的,坚持原创不易,点个赞支持一下,再看文章。

优化办公环境
主板增加WIFI功能最大的作用免插网线,这个用途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如果你不在乎网线对家庭或者公司的环境有影响的话,那么它的作用你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在乎办公环境的人的话,那么它对于你有很大作用,那就是避免网线破坏家庭或者工作环境,如果你家里装修的时候,考虑过网线线路的话,那么使用网线并不会扰乱家庭布局,如果没有考虑网线的话,那么在家里架起一条网线是非常难看的,会破坏原有家庭环境,就相当于你画完画后,不小心在画上花了一横的感觉,对于强迫症患者尤其难受,恨不得把它拆下来扔掉。

网络速度
对于主板增加的WIFI功能到底有没有用,主要要看它的网络连接速度,宽带使用某信50兆宽带,路由器使用某米千兆路由,电脑使用某惠一体机电脑,路由器相距电脑5m,让我们来看看数据,毕竟只有数据才是最可靠的,无线测试结果为2.94MB/s,网线测试结果为9.22MB/s,由于无线的损耗比较大,所以网线传输速度要比无线传输速度要快得多,网线速度要比无线速度要快三倍,这还没在墙比较多的情况下,如果在墙比较多的情况下,无线网络的速度要比这还要慢,但网线却没什么影响,如果对于网络要求比较高的话,网线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减少网线维修
如果是在家里的话,可能没什么感受,因为最多只有一两根网线,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维修,也可以选择换新,但是在大型办公场所就不一样啦,因为一个工作室里面就有很多台电脑,电脑网线相互缠绕,如果哪几台电脑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找需要维修的网线就是一个大工作,非常不方便,对于工作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外人看工作环境的话,就感觉非常凌乱,对于公司的影响不好,而自带WIFI功能的主板就不会出现这类问题,只需要几个性能强大的路由器就OK啦,也减少网线维修和维修成本,所以带WIFI的主板用于办公也是相当不错的。

网线 VS WIFI
我觉得主板增加的WIFI功能对于办公场景有所要求,如果是在家庭等小型办公场所的话,主板增加的WIFI功能感觉很有用,一方面可以免插网线,另一方面对于家庭环境也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如果是大型办公场所,无线WIFI信号没那么好的话,还是用网线比较好,因为对于工作来说,网络速度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工作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虽然网线相互缠绕没那么好看,也没那么容易维修,如果工作环境的无线WIFI信号比较好的话,就不需要考虑其他问题,直接使用无线WIFI,办公用不用WIFI功能,主要要看工作环境的网络状况。

看完文章,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电脑主板增加的WIFI功能到底有没有用了吧。若您觉得我对此问题理解深度不足或者觉得还有其他漏掉的方面,欢迎在评论区里补充或者反驳,留下您的高见。

网友:
台式机使用内置的无线网卡,不容易找到无线网络信号最佳的位置,而且无线网卡的延时会大于有限网卡,打游戏的话,还是有线更好。

网友:
其实能用网线,我尽量会用网线。
如果没有网线,我会尽量买好的无线设备和无线网卡。

网友:
USB无线网卡不是很好么?

网友:
C除了一个字贵以外,没啥用玩游戏谁用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