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2年 龙胜 86面板 五孔插座 手感可以

楼主(2022-11-27):
两孔插已经改为不兼容欧标的扁插孔,实测插五次后,插入顺滑,较以往有了手感上的提升。

这一款没有使用大面板兼容设计,也就是说,这种入门款和高端整体面板是不同的机械结构。

两孔防触电门是翘翘板设计,面积较大。三孔防触电门依旧使用地线引导。
无地线的澳标插头是插不进去的。

明显的,两孔挡板是通用的型号

总结,这一款插拔顺滑,加持力适中,如果不是对外观有要求,已经满足日常使用了。
不会因为防触电挡板的影响,插头插不进去而不爽。

网友A:
螺丝好像是铝的,接触片会不会是铁镀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好像是铝的,接触片会不会是铁镀铜...

螺丝怎么可能是铝,铁的

网友:
看着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好像是铝的,接触片会不会是铁镀铜...

螺丝是铁镀镍的吧。。。铝的不太做螺丝,一拧就滑牙了。

这种C型夹持的很省铜板材料,不可能是铁的。
都是磷铜的。。。

网友:
看着用料还不错

网友:
螺丝怎么可能用铝的来做,最差也是铁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是铁镀镍的吧。。。铝的不太做螺丝,一拧就滑牙了。

这种C型夹持的很省同伴材料,不可能是铁的。

请原谅我的无知...

网友:
这种质量还可以的。一般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用料好像还不错

网友:
他家32A插座插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