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买个老式录音机

楼主(2022-11-27):
其实说准确一点,是想买个放音机,特别是那种老式的,有播放按键的。
想往里边考一些不同的音乐。晚上不用开灯,通过按键操作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
有这样的音乐播放器吗?

网友:
手机就是大号播放器

网友:
你想找的是不是——唱戏机

网友:
以前的MP3播放器有实体按键,好像能符合你的要求。现在的看戏机也行。

网友:
安卓手机的耳机,不要原喇叭,重接上功放喇叭,就有实体按键了,可以盲目操作

网友:
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

网友A:
会修可以买个二手录音机,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当然还有更高档的就没必要了,不会修就买别人打理好的或全新的,全新的比较贵

网友:
再喜欢的音乐,听多也腻,得经常拷不同的音乐

网友:
30包邮下图这个要不要,索爱s-168数码播放器,音质强音质优

网友:
磁带不好买了,CD机也不错!可以自己刻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修可以买个二手录音机,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当然还有更高档的就没必要了,不会修就买别人打理好的或全新的 ...

二手录音机必须要高档的普通的音质不好录音差,不会修不要买,价高也不买

网友:
买个带硬键的播放器,在漆黑的夜晚也可以用

网友:
手机加蓝牙音箱就可以。

网友:
手机当作音乐播放器就行了啊,至于关灯操作,这个时候应该是睡前躺着听耳机了吧,手机专用的适配耳机都有三个按键,通过点按、长按就可以实现调节音量及换歌的功能。
如果想要怀旧效果,可以安装磁带界面的播放器,例如Casse-o-player:

网友:
你有多少磁带啊。

网友B:
还是买得到的,19年一款磁带机可以蓝牙耳机,What HIFI获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得到的,19年一款磁带机可以蓝牙耳机,What HIFI获奖。

磁带机+蓝牙耳机,两个相隔几十年的技术居然也有一起存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