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1年 正泰6M 86面板 五孔插座 全新模具

楼主(2022-11-27):
因为喜欢这个不兼容欧标的设计,正泰目前只修改了型号是6M的外观与结构。所以买别的空开顺带买了一个。

螺丝孔采用了可以形变的半柔性设计,独特设计自己带个下巴,显得比较面积大高级。

目前常见的框架背板一体设计

两个防触电挡片完全一致,都是翘板结构。三脚插孔防触电挡板不使用接地引脚引导。。。
接线位置螺丝不直接顶电线,有些作为卖点,我觉得都行。

插拔手感可以,夹持力适中稍稍大,接触非常可靠。

网友:
插拔手感可以

网友:
看着应该值五块钱

网友:
螺丝孔旁边开槽开啥,底盒不也是标准的86型的么,应该说基本没啥误差啊?

网友A:
我也不习惯兼容欧标,都什么年代了,还搞什么万用孔。我更喜欢把保护门拆掉,插拔更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习惯兼容欧标,都什么年代了,还搞什么万用孔。我更喜欢把保护门拆掉,插拔更顺畅 ...

是的,这种扁孔安全风险不太大。。。
当年的墙插,三脚插孔就是没有挡板的。。。

插拔手感直接,几年前插排大万用也没有挡板,没听说过啥小朋友有风险。
所以我坚决反对插头包塑料,一来成本高,二来金属变细变软。最主要这个风险根本就不咋存在。完全没必要插头根部包塑料。。。

网友B:
还真有过……侄儿来我那里玩,一会儿就在大叫“烫”,结果他把镊子插到墙插上了,把面板烫出了一条槽,吓得我一脚就把镊子踢飞了……

网友:
正泰的电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看着做工粗糙,很一般,没什么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过……侄儿来我那里玩,一会儿就在大叫“烫”,结果他把镊子插到墙插上了,把面板烫出了一条槽,吓得 ...

那当年大万用插座岂不是到处都是小朋友插镊子短路的。。。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镊子剪刀都应该收好。。。
你家小朋友怎么没拿剪刀剪电线啊,电线是不是都应该用铁管子包起来?

这是教育的问题了。。。

当然你要说插头放硬币会短路这是个问题,因为硬币是很常见的东西。
但现在插座都是C20以内断路器,短路了就跳了。
这种事我个人还是理解,位置低的就不要插插头。用类似ikea的挡片塞上。。。
有小孩就把电器装高一点。
一定要低处,就买防水盒,带锁那种,插好插头用轧带把盖子锁上,小朋友就打不开了。。。
“86型防水盒上锁加锁开关插座防盗电源插座盒浴室防水罩带锁防溅盒”

网友:
话这样说没有错,毕竟小孩就是好动好奇,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多一重保护,就多一份安全。

网友:
保护门很快就不顺滑了,严重影响使用

网友:
看样挺工整的~用料也厚实!!

网友:
正泰又出新品了,我家用的也是正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