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59XT2第二弹,初玩B27A

楼主(2022-11-27):
上回说到入手了一个2259XT2的测试架,回来简单测试了在B17A下的性能表现以及和58xt的差距。手头还有几颗镁光的B27A,两颗NW952,两颗NW956。正好的59xt2原生支持的,之前是双贴在3280,做了两个500g的优盘,但是实际体验并不是很好,正好有259xt2测试架了,用来测试一下在59XT2上的表现吧。

先来看看ID,NW952:2CC41832A200

NW956:2CC41832A201

两颗均为4CE-4DIE。根据我查询到的信息,这两颗颗粒应该都是00结尾的,但是不知道我手上这颗01结尾的是什么情况。清空之后上架子,开卡软件从EVA大佬的群里找的。先说一下我开卡碰到的问题吧,开卡软件默认有两种记录,一个1.2v,一个1.8v。对应的不同VCCQ电压。我看EVA大佬的板子都是默认1.2V所以想着用1.2V开卡,结果坑就来了。

开是开过了,但是重新上电还是在ROM模式,磁盘管理只认到1G。试了所有跳线组合都不行,一开始以为是参数问题,自己改了几个地方都不行,遂放弃。

换1.8V开卡,更懵逼,直接开Reset drive,没一会就掉盘失败。我一度以为是不是固件有问题啊?

直到今天早上在上一篇帖子里,yingwubiubiubiu说他开过B27A。我才又燃起信心。然后试了两次,莫名其妙的1.2v开过了一颗NW952。一切正常,想再去开另一颗的时候,又是死活开不过,但是换到1.8v之后顺利开过,另外两颗NW956也是在默认的1.8V下顺利开过。下面分享一下开卡经验。

关于跳线,开1.2v,必须跳P17和P22,P16和P20可跳可不跳,P23不跳。开1.8v,必须跳P17和P23,P20和P16可跳可不跳,P22不跳。P17应该算是制程跳线,P22和P23是土狗跳线,好像也叫高频跳线??(不确定欢迎指正),对于新制程、支持1.2V或者土狗颗粒的需要跳P22,而普通的ONFI跳P23。

至于你问我开1.2还是1.8,体质好的颗粒可以开1.2v,体质差一些的只能开1.8v。但是直接万金油1.8v搞起就行,因为我实测基本上没啥差别...

下面是晒图,NW952在1.2V开卡,设置,跑圈跑分

经过测试,卡Preset drvie 是输出驱动的问题,改成default 02h就好了(不确定正确性)

跑分中规中矩,跑圈表现切实比58xt好不少,而且全程温度都没上50!!!

就是smart有点反人类,不能直接看出写入量和读取量,需要从下面数字自己算,以及跑圈完了,对nand写入还是0.

一开始跑圈写入我忘记保存了,后面想重开一下,结果1.2下死活开不成功了。还是开卡过,重新上电到Rom模式。

楼主:
NW952在1.8v模式下开卡

跑分没啥区别,误差内

三分之一容量开始掉速,8m-360m跳,大波浪。

楼主:
NW956利用自带的1.8v参数,很顺利的开出来,表现和NW952不能说有多大吧,只能说一模一样吧。毕竟估计两者就有很大的联系,按照IM的尿性,混贴应该都能开出来。

设置主要差别在用的不同Flash,再就是闪存频率,别的根本不用动。

至此,第一次玩B27A,踩过坑,也算完结了,手里还有两颗BICS4和一颗HYV4,改天再玩,本回完结

网友:
慧荣官方gpio表,只用P23,另外B1x是什么都不跳的

网友A:
另外SMART不显示容量是因为你的名字设置有问题,随便设置个SMI2259XT都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SMART不显示容量是因为你的名字设置有问题,随便设置个SMI2259XT都能显示 ...

这是为什么呢?能给说一下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能给说一下原因吗

CDI问题呗,问软件作者

网友B(2023-01-22):
引用 楼主:
NW956利用自带的1.8v参数,很顺利的开出来,表现和NW952不能说有多大吧,只能说一模一样吧。毕竟估计两者就 ...

我还是看了你的2259xt2两篇文章玩的测试架的,我也买了一个,谢谢你的经验。我觉得2258xt、2259xt、xt2都有写入掉速特点,不太适合做u盘,适合做ssd

网友C:
2259xt2什么时候出双贴us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看了你的2259xt2两篇文章玩的测试架的,我也买了一个,谢谢你的经验。我觉得2258xt、2259xt、xt2都 ...

哈哈,互相学习吧。其实也还好,确实用来做个系统盘不错,做优盘其实一般用途完全够用,三分之一的缓存容量,超过500g的盘就有160g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9xt2什么时候出双贴ussd

有了,EVA大佬不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看了你的2259xt2两篇文章玩的测试架的,我也买了一个,谢谢你的经验。我觉得2258xt、2259xt、xt2都 ...

512G的592做USSD即使是三分之一掉速全盘模拟SLC策略的固件,全盘平均写入速度也有170MB+/s,更别说前面还有一百八十多GB的满速SLC缓存区了,日常用完全足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2G的592做USSD即使是三分之一掉速全盘模拟SLC策略的固件,全盘平均写入速度也有170MB+/s,更别说前面还 ...

是,就怕有人有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就怕有人有强迫症

有强迫症就开直写呗,全盘一条直线,我朋友出的256G的USSD全盘380M写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EVA大佬不卖

见他有个白色的展示品,等等其他量产版本吧

网友:
59XT2还是放出来的固件有点少,支持的颗粒不如58XT,我做了个U盘,不知道为啥温度有点高,待机感觉热手,跑圈就烫手了,但是速度还不错。温度高的原因不知道是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能给说一下原因吗

感觉是CDI匹配到Micron这个字符串就认为这个盘是镁光企业盘的主控,直接去套用镁光企业盘的SMART定义去了。
SATA的SMART各个厂商的定义不一样,就像慧荣的定义和群联主控的定义会有不同,到了NVMe才统一的

网友E:
楼主这个能上三星的K9DUGB8H1A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能上三星的K9DUGB8H1A么

可以,专用工具,你有固件就能开,我做过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CDI匹配到Micron这个字符串就认为这个盘是镁光企业盘的主控,直接去套用镁光企业盘的SMART定义去了 ...

这么回事啊。这么说来就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