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直流电机脉宽调速器可以用作可调电源吗?

楼主(2022-11-27):
当下,工作状态是混世,没事就想折腾点啥,但水平又菜,这不,看到早前到手的一台HMD6直流电机调速器,就想:这货主要是靠调整输出电压大小来调整电机的转速,那不就相当如一台可调电源吗?
先看看该调速器,这是后面改进型,加了面板控制功能(带显示),早期的只能外接电位器调整;

不过用料比最开始的还是省了很多
接线端,上面的Y1、Y2是数字控制信号输入端,就是可以接PLC信号类的指令集,Y3与CM是工作开启端,可以用开关或继电器控制是否开启;V,J,E是接电位器,用来调整输出电压改变电机的转速;EN、X1是故障输出开路接点,N+、N-为测速装置输入点;下面的T、N是220V交流输入;F+、F-是输入电源的励磁线圈接点;S+、S-是直流电机的接点,也就是可变电压的输出口;

主板,

主板下面只有一个场管,一个输出电源的整流桥加个输出整流模块(通常说的IGBT)
简单看下控制板的背面,看做工很寨,就像某位大婶的手工试板件

最后看一下大致电路图

了解了一下,这调速器正常工作,时时要检测电机的工作电流,为保证电机恒速运转,靠检测到的电流自行调整输出电压(所谓的PID调节),所以输出的实际电压大小不是恒压的,所以是不能用作可调电源的;
路过的大师傅们,可以说说,这调速器到底可不可以作为可调电源用,如果可以的话就大有用处(0~180V输出),或者说要怎样改装才能当可调电源用,毕竟用不上的话,就只是废品一坨了……

网友:
这个估计zuond

这个估计做不到恒压lengliu

这个估计找不到恒压,恒流,有点不靠谱

网友A:
挂咸鱼卖了,可以换两个正经电源回来

网友:
三楼英雄所见略同,本办法。。。。。。。。。

网友B:
这种是调节的脉宽,改造成 直流电源  有点悬,不对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咸鱼卖了,可以换两个正经电源回来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怕咸鱼没换到,倒惹一身的鱼腥味儿,遭一堆烦心事;如果顺利的话,换成肉比电源更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调节的脉宽,改造成 直流电源  有点悬,不对路呀

我也觉得悬,不是说不可以输出直流电源,只是输出的电压肯定是带很大的尖峰波,也不稳定,不然生产商要求在输出口与电机间串个电抗线圈

网友:
费时费力,估计不如卖了再买,

网友:
简单啊,就是馊主意,用这个东西带动一个电机,然后再带动另一个电机,另一个电机输出端就会有电了,你只要调转速,另一端被带动的电机,电压高低就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