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群里有做功放模块比较厉害的吗?想用TPA3221或其它的芯片做一款或几款功...

楼主(2022-11-27):
想用TPA3221或其它的芯片做一款或几款功放模块,有一起搞的兄弟吗?

网友:
为什么不去某宝找成品功放模块?

楼主:
怕不稳定呢。

网友:
说说看你要弄成什么样的

网友:
不如直接用模拟模块来的更简单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要自己选材料 自己画板 自己打板嘛

网友:
30V200W。有没有输出100V有效值,输出能到10A的功率放大器?如果有方案,我们可以试试做些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