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笔记本电脑更换固态硬盘有作用吗?

楼主(2022-11-27):
用认真的态度与专业的情怀倾注于存储,欢迎关注我,与我交流哦!
给老笔记本换固态硬盘对系统速度的提升效果非常的明显!
在老笔记本上,我们的系统都是安装在机械硬盘上,而机械硬盘由于本身的缺陷,延迟很大,读写速度非常慢。将机械硬盘更换为固态硬盘,已经成为很多朋友让老笔记本重新焕发青春的大招!

我们先来个直观的对比,下图是对一款SATA SSD(三星840 SSD)和某款SATA HDD为例。可以看到固态硬盘SSD的速度是机械硬盘的数倍,数据延迟(Data Acess Time)只是机械硬盘的百分之一,甚至更短。

我自己有一台老笔记本电脑,自从更换了机械硬盘后,系统启动速度就如飞一般的感觉。直接从原来开机几分钟,飙升至开机只有10s左右。

了解了更换固态硬盘的优势,那固态硬盘快的原理是什么呢?机械硬盘存储介质是磁盘,在读写数据时,需要依靠内部的磁头、磁头臂、马达等机械部件在磁盘磁道上进行机械寻址,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很大的延迟。而固态硬盘不一样,,固态硬盘的存储介质是NAND闪存。固态硬盘的读写过程依靠的是电信号的传输,比机械运行要快太多了,延迟非常低。所以说,固态硬盘比机械硬盘具有很大的速度优势。
不过,在为旧笔记本更换固态硬盘时,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旧笔记本一般不支持PCIe,只支持SATA接口。现在市面上固态硬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SATA SSD,支持的是SATA接口协议,最大速度不超过600MB/s, 一般在550MB/s左右。二是PCIe SSD, 支持的是PCIe接口协议,读写速度都在GB/s级别,目前我看到的市面上最大的是3.5GB/s.

第二,确认旧笔记本可以支持SATA2还是SATA3. 老笔记本上支持的SATA SSD,基本都是2.5英寸 SATA接口。SATA接口标准可能是SATA2,也有可能是SATA3. 如果是SATA3接口标准,固态硬盘速度一般在550MB/s左右;如果是SATA2接口标准,更换固态硬盘后的速度一般在250MB/s, 即使这样,也比机械硬盘的100MB/s快很多。在网上买SATA2 SSD也会比SATA3 SSD稍微便宜一些,可以节省一部分预算。俗话说:能省点就省一点嘛。

第三,确认旧笔记本有几个硬盘接口。如果旧笔记本有两个硬盘接口,或者一个硬盘接口+一个光驱接口,那么,换下来的机械硬盘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将系统安装在固态硬盘,而机械硬盘当做数据备份盘。

网友:
一个硬盘位也换,机械硬盘装硬盘盒

网友A:
对老电脑来说,固态硬盘还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老电脑来说,固态硬盘还是最有效的办法

老机器不是都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不是都行吧

只要是SATA接口的都行,只是提高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都会提高不少性能

网友:
已经换固态的路过,谁用谁知道

网友:
这是在推销固态硬盘吗?本人已加固态,原机械移到了光驱位。

网友:
换了是最有效提高旧电脑使用流畅度的方法!单位换了这么多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SATA接口的都行,只是提高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都会提高不少性能

装上试试 看看如何

网友:
06年的老本更换以后性能飞起

网友:
最近帮几个同事换了1T MLC固态,替换掉了老掉牙的机械。
直观感受 电脑开机关机快了,应用打开快了,办公效率提升了。

网友:
我的X200貌似就是只支持SATA2,原机械硬盘不换,改了一个minipcie,上了一块msata的SSD。提升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十几年前的老华硕,换了固态硬盘,WIN7开机十一、二秒。

网友:
提速是必然的。

网友:
当然有必要

网友:
IDE硬盘接口的笔记本就没必要了。

网友:
谢谢楼主发帖,有时间按楼主说的换一下。

网友:
改善是巨大的!

网友:
只要支持SATA接口的本子换了固态都会有提升,最少开机是快多了

网友:
06年本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