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京东云无线宝AX3000后羿畅享版路由器

楼主(2022-11-27):
全网首拆:京东云AX3000后羿畅享版无线路由器。

前几天发现坛友拆了台京东云鲁班,随后下单了台ax3000后羿版。
因为AX3000用的高通cpu,感觉比发哥家的靠谱点。
还有4颗放大器芯片,512M+64G组合。价格¥269

包装盒子有点大。

型号:RE-CS-03 畅享版64G

全家福

配送的是12v1.5a的电源。

路由器外观还挺漂亮的。旁边的灯晚上看也很漂亮。

后面的按钮的网口。

居然用的是这种螺丝,这个难不到我们,请上数码之家22合一工具,干她。

T8螺丝刀头搞定。

上面的散热片很重,感觉除了散热,就是增加配重。

这个导热垫片有点厚,这么厚的导热片,实际效果如何,我值得怀疑。

先来看看供电部分,再去看看芯片。

感觉滤波电容有点小,才100uf。

屏蔽罩下面还有导热垫,感觉就导热了个寂寞。
导热垫+铁皮+导热垫+铁皮。一共用了4层结构。

QCN6102 5G无线芯片
搭配QCN6102这颗2x2 mimo 5G Wi-Fi6无线芯片(支持160MHz,最高速率2402Mbps)
就成为AX3000入门Wi-Fi6方案了。
缺点就是不支持4x4 mimo,所以本机就是2个2.4G天线,2个5G天线。

2.4g被整合到了高通IPQ5018芯片里面.

高通8337,交换芯片。

海力士DDR3-512M的运行内存。

IPQ5000、IPQ0509、IPQ5010、IPQ5018这几个芯片性能差异不大,都是A53架构的双核处理器,
其中IPQ5000、IPQ0509、IPQ5018的运行频率低点只有1GHz,IPQ5010的运行频率高点可达到1.2GHz。
它们都整合了一个1GHz频率的NPU单元,专门用于NAT,以减轻处理器负担。
IPQ5000、IPQ0509、IPQ5010整合了256MB内存,而IPQ5018则没有。

实际就是一个双核cpu+NPU的架构。

海康威视的子公司海康存储芯片,这货靠谱么?

背面屏蔽罩,东西不大,屏蔽罩倒是不少。

里面除了信号放大器,就是电阻电容,没别的啥了。

我是采用一个电源带光猫+路由器供电,
原来的光猫+K2p,耗电量在8w,
这个ax3000,耗电量在10w左右。

这个K2P算是一代经典,承载了多少人的辛酸血泪史。
机器刷了老毛子后,已经稳定运行了5年,这5年来从没去折腾过它,非常的稳。

接下来看看京东云的宽带共享政策。
反正家里的宽带至少有18个小时都是闲置的,
不如让它试试能挖多少金豆。

看样子,这玩意主要靠的是上行还是下行?
我的上行20-30Mbps,下行300Mbps,左右。
办的是300m的宽带。

网友A:
多久可以回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久可以回本

应该是一年

网友B:
发个饼图,不说话。哦,坐享其成版啊,当我没说超值了

网友:
现在都是内网,又怎么个云法

网友:
到手拆,京东,斐讯原来做的这些玩意质量真不错

网友:
配置看着还可以

网友C:
我买了才知道必须是联通、电信、移动网络才行,类似长城、方正这些内网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才知道必须是联通、电信、移动网络才行,类似长城、方正这些内网是不行的 ...

我的是移动网络,改了光猫,变桥接,路由器拨号。

网友:
不知道内置的存储好不好用,前两天刚下单了128G的雅典娜,疫情,京东一直在推迟配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饼图,不说话。哦,坐享其成版啊,当我没说超值了

不懂,啥情况,第一次入手这玩意。

网友:
按照介绍我的理解是跟上行挂钩的。而且京东评价里面说这个路由器有部分会卡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饼图,不说话。哦,坐享其成版啊,当我没说超值了

不是坐享其成,只保100块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100uf的电容不是滤波用的,位置是dcdc前级,屏蔽罩多是因为电路太复杂,相互干扰,包起来才能达到合格的灵敏度,否则厂家才不会多加这一毛钱的成本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不懂这个无线小助手统计的是什么?

网友D:
怎么回血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回血的,原理是什么

用积分换金豆,金豆可以在京东买东西,或者直接兑换成京东e卡。也可以在京东买东西。一年回本就是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