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改造家里热水器管线

楼主(2022-11-27):
封控在家,闲来无事,用波纹管替换原来的不锈钢管(内衬塑料),看着清爽多了。

网友A:
生命在于折腾,内衬塑料的保温性能更好吧

网友B:
最好出水这一段换成PPR管或者装上防电墙,速热机器安全性还是比较差的

网友C:
波纹管应该也是不锈钢材质的吧

网友D:
怎么换也没有保证绝缘,安全性差。最好加上防电墙。

网友:
电热水器的漏电保护器一定要选好,热水器接地要良好,家里有等电位端子箱的把热水管出水端用导线接上等电位端子,这样就安全了

网友E:
       还是原来的管还好,你换这个还不好,没有保温性,浪费热水,还比原来容易漏水,接口处扭不好还容易报废。还是再换回来,热水管要隔热性好的塑料管,冷水管才能用波纹管,热水管用波纹管热效率要跑掉一半,前面设置温度太高,还烧坏热水器,减短热水器寿命。现在是好心做坏事,如果是外面工人这样做,要被业主臭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命在于折腾,内衬塑料的保温性能更好吧

这种管子 现在买不到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出水这一段换成PPR管或者装上防电墙,速热机器安全性还是比较差的

哈佛速热的这 种,自带防电墙,前面还装了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纹管应该也是不锈钢材质的吧

号称是304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换也没有保证绝缘,安全性差。最好加上防电墙。

机器本身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原来的管还好,你换这个还不好,没有保温性,浪费热水,还比原来容易漏水,接口处扭不好还容易 ...

有这个问题,但就这一小段影响不大。

网友:
你自带的是漏电保护吧!看你图片中没有防电墙呢。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家里都是自己接的PPR,感觉比这种好吧,尤其是热水用

网友:
波纹管最好别转直角,弄个大圆弧多好,即影响水流又容易失效。

网友C:
接头是你自己做的吗?我看五金店也有这种带接头的管卖。

网友:
不锈钢波纹管也不怎么样好用的,接口处稍微不注意的话,扭弯了就容易接口不平报废。用那种塑料波纹管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头是你自己做的吗?我看五金店也有这种带接头的管卖。

接头有专门的工具,买波纹管时赠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