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从收旧废2元收来的12V电源翻车了。

楼主(2022-11-27):
本来看到功率有400W,觉得就算虚标也有200W吧?外壳有U型防水风道设计,出于考虑改装电压给电瓶充电,不痛不痒淘2元收了。
回自己住所才开始拆解,拆开里面是如新,元件用料普通,12V风扇一个,电源芯片丝印打磨,双718光耦,两颗360V82UF电容,双4511管,输出双MBRF30100SCT,输出三颗电容10V1000UF,(不清楚12V电源为啥要上10V电容),没找到431改装无处下手,(拆变压器加绕组的方案就算了),顺便用电笔测下铝外壳红灯亮,可能有漏电,检查接地口是由2颗蓝扁高压电容串联到高压低压,拆其各一脚悬空,扔一边吃灰。

网友:
这电源做功真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2块钱值了   把耐压低的电容换一下    120W以内使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背面的U2是431?

楼主:
图中的U2给打磨了,看不清丝印,老鸟帮忙 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背面的U2是431?

有怀疑过,只是看不清楚丝印。

网友:
感觉怪怪的,这电源做工很不错,非常工整,还刷了防水漆,但是主电容用350V,输出低压电容用10V,是为了定时报废吗?

网友B:
那不是打磨了,是因为刷了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打磨了,是因为刷了三防漆

U2去掉三防漆,用放大设备才看清楚是EA1,网上查了,确定是431

网友:
这电源不错啊

楼主:
又对电源管理芯片去掉三防漆,是3845L。

网友C:
这种户外电源。我这坏的好几个,坏了也不修,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还可以啊,不知道还要怎么样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户外电源。我这坏的好几个,坏了也不修,给自己找麻烦,

哈哈,玩玩也可以的,就外壳也适合做T12,,刚刚把U2旁边的000电阻去掉,接2.2K10圈电位器,明天再把电容换成16V的,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
2块,这个不算翻车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