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开关电源改高压空载功率管发烫

楼主(2022-11-27):
36V开关电源改可调,不改全桥整流电压只能到70左右,想改到100V用桥式整流可以做到,改好全桥整流电压可以到100V,但是有个问题,电源空载有吱吱声且时间长点功率管会发烫,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解决办法,请教大家!

网友A:
搜一搜改可调自激

楼主:
电压超过100V串灯泡灯泡会发红,空载功率变大有吱吱声,功率管发热,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搜改可调自激

是不是电压改太高了,已经超出很多了

网友B:
如果芯片供电用了辅助电源,可以提高辅助电源电压为15-20V看看

网友C:
可能驱动不足吧,示波器看看就明了

网友D:
很多改可调加的电源板为十二伏,容易造成驱动不足,用20左右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供电用了辅助电源,可以提高辅助电源电压为15-20V看看

辅助电压15V应该不算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驱动不足吧,示波器看看就明了

示波器测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改可调加的电源板为十二伏,容易造成驱动不足,用20左右最好。

辅助电源15V应该可以,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要改动

楼主:
超过95V就有自激声音,串联灯泡会发红,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E:
开关电源大家好像都不关心它变压器的变压比,就像工频变压器的,比如220变36伏。你这个最高能到70V,就说明是极限了,如果硬要达到100V,芯片会认为负载重,达不到设定的电压,然后增大占空比,开关管流过更大的电流,接上功率计看是不是。要想到100V,只能给次级加匝数。

网友F:
整流桥的管子资料查一下,要用高耐压的快恢复二极管,100V输出最好是300V以上的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大家好像都不关心它变压器的变压比,就像工频变压器的,比如220变36伏。你这个最高能到70V,就说明 ...

嗯,了解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流桥的管子资料查一下,要用高耐压的快恢复二极管,100V输出最好是300V以上的耐压 ...

管子换了,30A600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辅助电压15V应该不算低吧

我的用了20v1a的辅助电源,很安静

网友(2023-02-10):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了20v1a的辅助电源,很安静

哪你最高是多少的,也准备玩电源了。如果电压过高是会静态变大。我接在功率计上是这样。不过我是改3842 的56V5A充电器电源,把高压的上电阻去了就是最高电压160V,这时空载有5W左右,原0.5W 我想改到120V

网友:
我用24V1.5A的辅助电源,任何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