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飞利浦收音机AE3805拆解清洁

楼主(2022-11-27):
飞利浦收音机AE3805,FM WM SW,数字调频,成色差,字都磨没了。
调节波段的卡子断了,如果不管的话,推到sw2那里就回不来了,所以被扔了。我调回fm,声音还不错,喇叭面板是铝的,压喇叭用一根钢丝,这方式不多见。
天线的接触方式也是压在一块铜板上,还是特别。后盖5根棺材钉真是长啊!

网友:
山进代工。。和德生一个水平

网友:
在那个年代,工艺和用料远超我们的双德

网友:
这收音机看着有年头了

网友:
喇叭别钢丝在以前很常见

网友:
数显的收音机,可能都大同小异

网友:
压喇叭用一根钢丝

网友:
看成色,原机主对这收音机不怎么爱惜,但经常使用的。

网友:
飞利浦自家的芯片挺有名的,咋用东芝的芯片

网友:
喇叭别钢丝,和我家电三轮大灯的安装方式类似

网友:
卡子断了,用线缠上,再点上胶水.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板子看着不错

网友:
打理一下,坚持吃灰再10年

网友:
看着这壳子都包浆了。

网友:
看做工不错呦

网友:
电路板做工不错。

网友:
东芝的芯片非常不错

网友:
工艺和用料远超我们的双德

网友:
这样一看,我们的双德还要有长远的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