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睡不着,又做了一个slc的芯邦盘

楼主(2022-11-28):
一片6s2f,贴在慧荣3257上,不稳定,于是拆下来,贴在芯邦上,速度还是比较理想的,第一次ecc设定为0,量产出2g多,第二次设置为6,量产出基本差不多的容量,跑了个分~

网友A:
这个6s2f坏块有点多啊上3257的话还是推荐用Dyna工具低格扫描一下试试,而且这个上PS2268用正片工具开应该也还行?

网友:
容量少是因为坏块问题吗

网友B: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搞2.0

网友C:
准备弄个cnhd1贴个325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准备弄个cnhd1贴个3257

你们3257的板子有1.8么???

网友:
上群联啊
UP19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3257的板子有1.8么???

不知道前一阵子从翼浪家买的几个3257单贴通用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6s2f坏块有点多啊上3257的话还是推荐用Dyna工具低格扫描一下试试,而且这个上PS2268用正片工具 ...

好的,回头试试贴3257低扫一下

网友:
速度有点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搞2.0

可能是因为现在3.0支持低格的主控有点鸡肋(3267/68/81,IS917,PS2307/09对老闪存支持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6s2f坏块有点多啊上3257的话还是推荐用Dyna工具低格扫描一下试试,而且这个上PS2268用正片工具 ...

6s这个坏块数还正常吧,东芝的坏块都多

网友:
速度还挺稳的

楼主:
ka看着比芯邦的稳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ka看着比芯邦的稳一点

换板重贴了,不是贴的芯邦么?

网友F:
按说,3257主控还是不错的。LZ没多换几个工具版本(固件)对比挑选一下么,
找个稳定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说,3257主控还是不错的。LZ没多换几个工具版本(固件)对比挑选一下么,
找个稳定的版本。 ...

慧荣没什么好固件支持东芝的slc,这个芯邦上的速度也不比慧荣差,所以就贴在芯邦上了,而且量产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板重贴了,不是贴的芯邦么?

哈哈哈哈,看错了

网友(2023-05-24):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现在3.0支持低格的主控有点鸡肋(3267/68/81,IS917,PS2307/09对老闪存支持不太行) ...

PS2307对2D优化,2309为3D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