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买个万用表,是不是随便买一个就能测正负极?

楼主(2022-11-28):
万用表是不是随便买一个就能测正负极?可以测电压V数?

网友:
要测正负极,随便买个就行,不过杂牌的容易坏。

网友:
这是万用表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
争取一步到位

网友:
功能越多越好,当然更费钱,可是将来需要用到某个功能的时候就方便了

网友:
先别买,学会使用再去买,

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
肯定可以实现的

网友:
先买个十几块钱的

网友:
先买个830或9205练手,按需配置。不要想一步到位,那样会多花钱,功能你还用不上。

网友:
楼主老师好  你是新手 万用表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
“先买个830或9205练手,按需配置。不要想一步到位,那样会多花钱,功能你还用不上。”这是对的

网友:
初学者最好买个保护功能全的或最便宜的,坏了不心疼,现在有种全自动的表初学者用不错,除了电流档,其它都是自动识别自动测量

楼主:
打算买个20以内包邮的,用得较少,不想买贵的。

网友:
你说得对,其他就是精度问题和安全使用规范

网友:
我这十八年的 DT 830D  确实不行了。 好像十块钱现在。    最便宜的表了吧。 昨天刚入手的  UNIT   UT 136C+  还没回来呢。某鱼要88.图个便宜。

网友:
买个优利德的吧,也有价格便宜的

网友:
简单点的几块钱包邮,量个通断和电压什么的没什么问题,就是精度不怎么高,正负肯定可以。

楼主:
现在没看见万用表做活动了,以前有活动6块左右包邮的?EMAX3 ?

网友:
发地址来,20元卖一个给你,全新包邮

网友:
我还有一个一元买的华秋表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