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原来买的白尾巴USB电流表,我用的时候总感觉不好看数字,

楼主(2022-11-28):
每次插好都要把表往左面搬,要不字就是倒的,不好看,那阵就想把它的输入输出调一个方向,现在封控在家,说干就干,找了一条好的的USB充电线,把他剪断,并把原输出的USB口拆掉,把线焊上,输入输出线调方向就行了,最后用热熔胶把焊的地方固定一下,现在手上没有USB母座,后面有了在弄。

网友A:
这个也可以说是条充电线

网友B:
最高只有7v,该换一个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可以说是条充电线

也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只有7v,该换一个了啊

9V的时候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高只有7v,该换一个了啊

我的就是最高到7V的,也不量高电压,用着看个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9V的时候也没有问题

冒烟时,只有后悔。

网友:
习惯不同而已,有些人喜欢倒过来看。

网友:
我的白尾巴原机带线细,电流达不到额定电流。也想着换线呢,又一想也不常用 放弃了

网友:
我的那种不带线,一头公一头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最高到7V的,也不量高电压,用着看个数就行

给快充手机用不行,12v是常态,U表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17年俺就说过这个毛病
http://img.mydigit.net/Mon_1709/76_888077_89f3caa762da08b.jpg?207 ...

可能是左撇子设计的,

网友:
这个红了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9V的时候也没有问题

我也有个,没快充手机感觉还行,通9V直接黑屏

网友:
不是一条usb延长线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网友:
不用改,两根线打个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