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U盘有坏块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2-11-28):
U盘拷贝出错,一直提示需要格式化,是不是有坏块了?想了解的是,有坏块是主控自动屏蔽还是需要人工开卡设置?求指点

网友:
楼主老师好  先量产修复下 不行就换FLASH

网友:
如果能格式化就还没坏,可能是插拔时出错了,如果不能格式化,但是能读取,那就是U盘储存芯片寿命到了

网友:
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3楼说的是,我一个8G的u盘速度慢得像蜗牛。量产后只剩不到7G,但是速度飞快

网友:
量产试下,不行就是芯片估计到寿命了,考虑换FLASH芯片继续用啊。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试哈,一般就修复了

网友A:
需要量产下,记录下当时的坏快数,如果很快又提示同样的出错信息,再次量产的时候,看下坏块数是否增了很多,如是,就可以认为存储芯片不行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新U盘

网友:
看来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量产能救就救一下,不行就扔了换新

网友:
USB3.0的还能救下,如果是usb2.0的16g以下的老古董建议重买,买mlc,slc的,省事

网友:
扔了吧。毫无价值

网友:
现在的东西质量,哎,U盘估计就百十次全面读写寿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量产下,记录下当时的坏快数,如果很快又提示同样的出错信息,再次量产的时候,看下坏块数是否增了很多 ...

谢谢,学习了,准备开卡了

网友:
看情况吧,无法拷贝的话,可能写保护了,一般直接量产,不过像闪迪等部分品牌的只能售后了

网友:
先用chipgenuis 查看主控芯片 然后找对应的量产软件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