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国内一线品牌的304不锈钢角阀,大家看看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2-11-28):
知名品牌很少有做304不锈钢的,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个名牌的304角阀,拆开看一下. 手柄是ABS镀镍,主体是304不锈钢,阀芯是PPS材料,这种新材料的阀芯市面上很少见,杂牌的角阀大多都是黄铜或者201不锈钢或者304不锈钢。按厂家的说法,这个PPS材料的阀芯相对于旧款的阀芯属于升级款,按他这么说的话,pps阀芯应该比金属阀芯贵。净重110克左右。

网友:
不锈钢,只是外观,里面的芯是塑料的

楼主是选外观?还是选耐用?

网友:
塑料芯,重量再重也没有?

网友:
PPS阀芯,波波莎?塑料的,不喜欢。

网友:
角阀开关次数少,所以用ABS手柄+PPS阀芯

网友:
耐用安全无毒,塑料也不是不可以,价格如果还不便宜,又不是黄铜还是差评

网友:
不锈钢,只是外观,里面的芯是塑料的,第一次见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滴

网友:
这个不锈钢阀体做工还是不错的。理论上讲使用不锈钢材质更加卫生、安全,因为原料黄铜里的铅含量很难控制,容易进入到水体。早期不使用不锈钢,是因为不锈钢太硬了,加工不方便,角阀出水口焊接工艺跟不上,再加上不锈钢价格昂贵,限制了普及。

网友:
应该不是潜水艇,潜水艇的手柄应该更圆润一点,棱角没有那么突出。

网友:
漂亮是漂亮,阀芯不知道用不用的久

网友:
塑料芯的能用多久?

网友:
说实话,再好的角阀也会坏,所以能方便更换最重要

网友:
角阀质量很好,能用好些年

网友:
阀芯我只信陶瓷的,其他都是渣不解释

网友:
这个值几元,前前后后淘了几十个价格不等,最值得的是5元左右的刚体铜芯缸盖,最便宜的就是1.9包邮的塑料芯,这种不锈钢的优点就是多年后不会断丝到里面

网友:
是塑料陶瓷芯,不锈钢外壳,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