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开一个被误入洗衣机清洗的华为手表充电座

楼主(2022-11-28):
     华为这款华为手表充电座不带220伏转5伏电源,内部应该有输出关断电路只有磁吸加入手表时才有输出(安全)。

网友A:
晾干就能用了吧。

网友B:
这个设计,估计只要将接口内外侧的霉迹彻底清洗干净就好了。

网友:
我的底座在插电状态下吸了一个曲别针之后就坏了,拆开看好像跟你这个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晾干就能用了吧。

是的,5伏低电压几乎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估计只要将接口内外侧的霉迹彻底清洗干净就好了。

没有故障,

网友:
厂家已经考虑的很周道了,基本上不怕水了

网友:
那三个黑色的要是牛屎电路就复杂了

网友:
牛屎的!没问题!

网友:
看似防水的设计  里面机密都胶糊住了看不到

网友:
牛屎里面应该是短路保护元件,浇了环氧应该就是为了防水

网友:
洗了更干净了。

网友:
不像是牛屎,像是封胶

网友:
看到不见任何元件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
晾干或者吹风机吹干

网友C:
这个只是导线作用吧,没有电路的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导线作用吧,没有电路的鹅

跑跑线路就知道了有没有元件

网友:
好像就是导线的作用

看不出来瞎猜的

网友:
恰好,前段时间,别人送了一个华为手表,可以测量血压的.用的就是无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