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我见过的设计最坚固的液晶电视/显示器

楼主(2022-11-28):
这可能是我见过的设计最坚固的液晶电视/显示器,约20年前惠普HP生产的47寸大屏幕高清液晶电视/显示器,重量达到100多斤:

这货的底座是碳钢做的,用大锤都砸不烂,光底座就有十几斤了。。。

各种接口应有尽有:

拆开外壳,所有的电路板都被钢板屏蔽罩包裹,所以看不到电路板:

中间那块带网孔的钢板屏蔽罩里面应该是主控和电源,便于散热:

把网孔钢板拆掉,果然是两块电路板,左边的是主控右边是电源:

先把主板拆下来看看,大芯片上都有散热器:

电源板上有大块的带孔铝合金板,应该是散热兼屏蔽:

拆掉铝合金散热板,这个电源板还是有点复杂,光功率器件的散热器就有6个:

拆掉主板和电源板后这块钢板上有几条电缆出来,下面很可能还有电路板:

果然,拆掉这块钢板,下面就有一个小盒子,还是钢板屏蔽的:

再把这个钢板小盒子拆开,里面是逻辑板,现在一般的逻辑板通常有两条排线连接到屏幕,而这个逻辑板则有4条屏幕排线:

这里又有一块钢板,下面又有什么黑科技呢?

拆开这块钢板,靠,里面只是一个紧固件孔而已,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钢是不要钱的吗:

机身的左右两侧屏蔽钢板下面应该就是背光驱动了:

拆开钢板,果然是驱动,这是右侧的,显然是高压冷阴极荧光灯管CCFL背光的,每根灯管对应俩个高频变压器,单单右边这一边就有24个变压器!

这变压器阵看起来壮观吧:

左边的背光驱动板也是一样:

两块驱动板放在一起,有密集恐惧症的可能要头晕了:

下面再看看音箱,在机壳的底部:

音箱取下来,左右各一个:

暴力拆开音箱,里面的喇叭也不大,磁铁比较大:

这种小喇叭也没什么用,最后还是进垃圾堆了:

最后还有一个按钮组件,也是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

拆开盒子,里面就一块小电路板:

这个惠普的早期大屏幕液晶有点设计过头了,用了过多的料,重量非常大,其实有很多可以简化的地方非要搞得极其复杂,堆很多料。当然堆料还是有效果的,20年过去它仍然能正常工作,背光也没有变暗变色,但是因为太重了,而分辨率只有1080p,已经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
有射频输入,应该归到电视机类别吧

网友:
这么多接口,好像电视机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这也是电视机而不是显示器。

网友A:
20年前我买一个东芝32寸的都要1W了,这个47的还不天价?

网友B:
这应该是等离子电视,不是液晶

网友C:
这做工、这质量你却吐槽人家做的太好了。有用处,这个当监控显示器时间长了不知道会不会烧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等离子电视,不是液晶

有背光灯管,不可能是等离子啦。

网友:
楼主,1080P看电视还是挺好的,是高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我买一个东芝32寸的都要1W了,这个47的还不天价?

不是我买的,所以不知价格。47寸也是很少见的一个液晶尺寸,只有早期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这质量你却吐槽人家做的太好了。有用处,这个当监控显示器时间长了不知道会不会烧屏。 ...

液晶应该不会有烧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买的,所以不知价格。47寸也是很少见的一个液晶尺寸,只有早期出现过。 ...

47寸不少见,早期长虹等一抓一大把。

网友:
很明显是电视机哦,只是可以接显示器而已,当年刚出来的液晶电视机都很重。我06年买的飞利浦的也有60-70斤吧。从外面都能看到里面都是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应该不会有烧屏的问题

会的,见过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这质量你却吐槽人家做的太好了。有用处,这个当监控显示器时间长了不知道会不会烧屏。 ...

这个做监控显示器也太耗电了吧

网友:
做的太好了

网友:
肉多啊,当时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监控显示器也太耗电了吧

早期都是LCD,耗电大一点,150~180W左右吧。

网友:
那时单位机关才舍得买吧

网友:
请楼主把后盖机器铭牌拍清楚一点就知道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