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内存条上掉电容补齐,内存条电容值拆下测试。

楼主(2022-11-28):
电脑内存条掉了几个电容,然后网上搜索了一下找不到详细电容容值说明,所以为了备用,自己拆了个内存条上的电容下来测试一下。

大点的电容容值2uf左右,全部是并联的,这个掉了影响不大。
小的100nf就是0.1uf,好像也是并联的。

掉电容的内存条一般能正常点亮,但是双通道的兼容性会非常差,基本不能双通道。

网友A:
这么小的电容,咋焊接啊?

网友:
焊接也容易

网友:
这焊接不容易,伤眼睛

网友:
这,是怎么掉的?

网友:
502胶水粘上

网友:
手艺真好,多谢分享

网友:
是怎么弄掉的?

网友:
找个头差不多的补上

网友:
应该是2.2uF或1.8uF吧

网友:
威刚内存终身保修的,寄回去就行了,何必要自己修。

网友:
有条3代内存掉了电容 不能点亮了

网友:
内存条电容焊接不容易

网友:
手工焊这么小的电容确实不容易

网友:
不小心,擦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容,咋焊接啊?

用白菜T12尖头,开到60%左右大小直接化锡,然后用细镊子拨动几下就焊接好了,多焊接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
眼神不好干不了这活

网友:
双通道的结论没看懂

网友:
太小了不好焊~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