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840 HD TUNE (B3)这个参数不同软件判断结果完全不一样

楼主(2022-11-28):
这个软件不同SSD显示参数不一样,别的盘是UNUSED RESERVED BLOCK COUNTUSED是用过的,用过的保留块是0正常啊

楼主:
AIDI64测显示正常

网友A:
B3是G表,可以结合C7项看一下,个人感觉是数据线出问题了,或者电源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3是G表,可以结合C7项看一下,个人感觉是数据线出问题了,或者电源工作不稳定 ...

G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
HD TUNE误报,误报原因为最差值为1,低于阈值10,硬盘健康状态信息逻辑与HD TUNE判断逻辑不一致。

另一项c7无需担心,非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