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芯片求助

楼主(2022-11-28):
帮忙说下这个芯片的资料,谢谢!
7262T
51-310

网友A:
可能是个单片机?这是在什么位置,初级还是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个单片机?这是在什么位置,初级还是次级?

次级,一个358,一个是这个,应该是个单片机,查不到资料

网友B:
这像个电源管理芯片……用的热地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像个电源管理芯片……用的热地侧?

次级应该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