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能灵活适配的相机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11-28):
一个在网商平台上到处都有的相机电池充电器常见能充电的电池品牌基本都可以适配
背面标贴显示了就是个三无产品

正面充电器的输出是固定的
把电池适配器装上就可以对准各种相机电池
揭开标签下面果然是螺丝孔
内部电路标准山寨充,输出是8.4V

网友:
不给平衡充?

网友:
标准山寨充

网友:
可以用这个外壳里面换个好的充电器板

网友:
我用老式夹子那种万能充充相机电池。。。。也是山货,,,只有150MA的充电。。。

网友:
傻瓜充,小心使用。

网友:
山寨味十足

网友:
电路不咋的,匹配座才是亮点。哈哈哈

网友:
我要不要也裸一个给你们看看

网友:
内部电路看着比较精简,经典充电电路,小电流充电,调整431上拉、下拉电阻,可改变转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