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移动电源的输出电流能扩大吗?

楼主(2022-11-28):
有一个小的移动电源,输出电流最大只有1A,能通过更换器件增大输出电流吗?

网友:
难,芯片和电路结构决定了输出电流,要增大,整板换了吧,只用电芯。

网友:
这个不容易

楼主:
不知道换芯片能否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
这个是设计制作了,前后都要大动

好难的说

网友:
需要找芯片资料,有的内置限流不能改,有的带检流电阻可以,改了后要加散热。

网友:
一般是提前设置好的,扩流往往会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
理论上可以,没啥实际意义。

网友:
重新画板,或者,淘宝有那种小的,充电宝芯片的板子,把原原件都拆了,飞线一个

网友:
把电池放到别的充电宝盒子里

网友:
是提前设置好的

网友:
不可以,元件和电路都是设计功率时定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