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创的恒流源,咋这么垃圾呢

楼主(2022-11-28):
简单实验

哈哈,一点都不横,简称懦夫之横吧

网友A:
线路没有垃圾,只是思路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没有垃圾,只是思路是垃圾。

哈哈,的确是

网友B:
是不是78XX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78XX有问题啊

没啥问题啊,我用的78l12

网友C:
7805本身就能构成恒流源呀,用运放是想让它更精准是吗? 你那个LED接法会不会影响恒流值呢?
牙膏还没来

网友:
7805本身就是精度差,你还拿来做恒流源要求精度,可以试试LM317

网友:
既然用到了358  就干脆拿431做基准  358推NPN  或MOS    你这个电路里5V飘  电阻也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5本身就能构成恒流源呀,用运放是想让它更精准是吗? 你那个LED接法会不会影响恒流值呢?
牙膏还没 ...

不会啊,哈哈·

网友D:
7805做恒流源,精度足够高了,但是电阻上压降是5V,换成LM317,压降是1.25V。100mA用12.5Ohm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啥问题啊,我用的78l12

12V工作个鬼啊,7812本身就占了12V的压降,你上24V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工作个鬼啊,7812本身就占了12V的压降,你上24V可以试试

测试时20v电压的,哈哈

网友:
最近在研究电源模块设计,电源设计感觉有点难,布线位置都需要注意,

网友:
LED的电流也流到负载了,谈不上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05做恒流源,精度足够高了,但是电阻上压降是5V,换成LM317,压降是1.25V。100mA用12.5Ohm的电阻。

同意,这个电路的精度一般够用了。

网友:
比较人家产品经过多少次实验过了

网友:
LM317做简单的内阻测试,觉得还可以

网友(2023-01-09):
本身就不是做一起使用的器件